3台750W的加油机需配多大的发电机组?

楼主(2011-08-07):
现有3台加油机,每台额定功率均为750W、额定电压为380V,需配额定功率多大的发电机组这3台加油才能同时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VA

如何计算?

网友B:
“如何计算?” 乘法,哈哈。 750*3=2.25(KW),加其他用电设备,再加余量,3KVA很经济。

网友C:
3KVA发电机组肯定小了4KVA以上还差不多,实际与公式是有区别的。

网友D(2011-09-22):
750*3/0.8/0.85=3300

配置3.5或者4的

网友E:
楼上的 为什么还要乘以0.8和0.85

网友F:
4KVA更靠谱。

加油机属于间断性工作负载,功率因数只有0.8左右,

另外加油机的微电脑对电能质量要求较高,所以适当的增加点余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 为什么还要乘以0.8和0.85

功率因数和余量

网友G:
为什么不选用发动机直接驱动加油机?

网友C:
对:刘志斌 关于

为什么不选用发动机直接驱动加油机?

内容的回复:

刘工实在高。。。。。。。。。

网友G:
如果考虑安全,那就解决工频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楼上的 为什么还要乘以0.8和0.85

功率因数和余量

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