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一期--电缆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本期擂台为:电缆并联的问题

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电缆并联的问题,请针对电缆并联谈谈自己的见解

要求如下:1、电缆并联使用有什么优缺点;

                    2、电缆并联经常出现那类的故障,如何避免这种故障;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其中原创最多,叙述最完整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8月29日评奖。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电缆并联的优点当然是能够增加该回路的电流载流量,用几根较细的电缆通过大电流。缺点也很多:接触电阻、电流汇集处可能存在的各电缆分流不一致问题,电缆中电流产生的自感问题,能引起分流不匀的可能太多了。

如果非要并联使用时,尽量采用同一型号的电缆,敷设时不要堆到一起,水平敷设或者垂直敷设时都注意电缆之间的间隙。

网友B:
电缆并联的优点:1)增加该回路的电流载流量   2)便于施工接线

     缺点:1)阻抗不同,会引起分流不均,导致电缆发热

如要并联使用时,尽量采用同一规格型号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电缆,敷设时不要堆到一起.

网友C:
        07年做的一个工程设计,有二个车间供电容量较大,用多根电缆并联。设计原则是全厂使用同一规格电缆,方便采购、施工和降低成本。选铝150电缆。一个车间是7根并联,另一个车间是3根并联。去年夏季做一次检测,电缆温升、接头温度正常,电流均匀。

        这个题目我已发过多次回帖,多根电缆并联,电缆因温度变化、电阻变化,电缆会自动匀流,不会出现电流不均的现象。

        多根电缆并联可以大容量传输电力,而且小截面电缆并联比单根大截面施工方便;同样敷设条件,多根并联的单位载流量要大于单根大截面;其中一根故障,不影响供电;可节约采购成本。

网友D:
电缆线并联可以增加该回路的电流载流量。扩大传输能力。比购置直径达的电缆经济。由于每一根电缆线的阻抗不同。会造成传输电流的不均匀。导致某个电缆线发热,严重时烧毁。

使用时要注意使用同一种牌号,同一批次,条件允许最好用同一轴的电缆线的电缆线。长度一致。尽量缩小阻抗差值。线鼻子也要用同样,压制时也要尽量保持一致。减少接触电阻。总之是为了保持阻抗一致。使传输的电流均匀。

网友E:
装修的时候,浴霸接线,手头只有1平方线,就两根并了一下,可以保证电流不超负荷,避免烧坏电线,

注意的地方:不要认为1平方+1平方=2平方,如果电流大,最最好多并几根

网友C:
不同截面、不同材料的电缆并联运行也是不会有问题的,永远不会出现其中一根电缆电流大过热的现象。

1平方+1平方的电线并联,安全载流量是要超过2.5平方的,因为散热面积增加了,通过同样电流,电线的温度就不同了。

网友F:
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希望大家借签一下。

       我们这里是08年建厂,很多地方不尽人意,都是我来的时候后改的。

       首先是关于电缆并联的问题,我们的两个车间都是电缆并联的,单根不够用。其中两根是185²的电缆并联运行、两根是120²的并联运行。

       最可气的是原先设计好的供电线路及供电电缆,可是在设备来了以后发现线径不够用了,由于厂家的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了,用电容量增大了,厂家没有及时通知这里。开始时设计的是50²的电缆足够用了,没办法只能又增加了25²,这就出现了两根容量不同的电缆并联运行的现象。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害怕出事,在试运行的时候准备好了万用表、钳流表等仪表,随时观察检测运行情况。还好经过一天的试运行及检测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接着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观察,还是没有发现异常,感觉不错,放心的使用了。还很好,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好,可以说是一切正常。大家在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放心的设计、安装及使用了。我们的两根185²的和两根120 ²的也是一直运行的很好。大家以后不妨参照一下。

     根据这么长时间的使用,感觉不存在一根线在帮助另外一根线工作的现象!不存在拉动的现象!

网友G:
       电缆并联的优点:1)增加该线路的电流载流量;例一条300平方MM铝芯电缆载流量为370A的话,两条150平方MM的铝芯电缆的载流量就可以达到450A以上;不过后者成本相对高些,但性价比较高; 2)便于施工接线   ;3)增加线路的安全性,可靠性;例我们公司是一家糖厂,今年初一个车间有三台电机的地埋电缆电源(都是两条185平方MM铝芯电缆供电)其中一条在地下短路烧坏,一时间找不到故障点,如果等买电缆回来重新布线起码要2天时间,我们糖厂的生产是一条龙作业的,这种情况下停产2天就意味着我们要白白损失几十万,幸亏还有另一条顶用,我们只是把日产量临时降低了百分之25,确保了生产的持续性;4)减少大电缆线路的大电流对自动化仪表弱电线路的干扰;我们公司有一台自动化设备就明确要求该设备的电机必须用两条95平方MM铜芯电缆作电机线而不能用一条185平方MM铜芯电缆。

       电缆并联使用,不管电缆规格是否相同,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总载流量达到要求,电缆是不会超载发热的,因为大电缆阻抗小,承担的流量就多;反之小电缆承担的流量就少;但是如果线路出现异常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比如线路使用年久,大电缆线头氧化阻抗增大,就会导致小电缆承担大电流并超过它的载流量,最终导致小电缆发热至烧坏。所以我们要求电缆并联使用最好规格相同,即使不同相差也不能太大;另外平时维护中要经常测量电流是否正常,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网友C:
材料不同、截面不同的电缆。  重复:

这个题目我已发过多次回帖,多根电缆并联,电缆因温度变化、电阻变化,电缆会自动匀流,不会出现电流不均的现象。

网友H:
1、”多根电缆并联可以大容量传输电力,而且小截面电缆并联比单根大截面施工方便;同样敷设条件,多根并联的单位载流量要大于单根大截面;其中一根故障,不影响供电;可节约采购成本。“

2、多根电缆可以通过母排等电位连接,不会出现电流不均的问题,接触电阻与导线电阻相比小的多,只要接头不发热就表明连接良好;

网友I:
电缆并联的背景:

在电缆选型中,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选用单根电缆进行供电。对于选用多根电缆供电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临时供电线路:由于很多临时工程的供电线路使用时间不长,而且可以利用库存的电缆根据负荷情况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使用,节约投资费用。

2、接线施工空间小:由于配电柜、控制柜及设备的位置不太合理,接线时操作空间较小,为了操作方便,故而选用多根电缆并联供电。

3、没有合适的大截面电缆:由于在选型时负荷电流较大,而单根大截面的电缆没有合适的型号,所以必须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才能满足负荷要求。

电缆并联中存在的问题:

1、电缆在并联时,并联的电缆必须要规格型号相同,否则截面小的电缆或阻抗大的电缆不能通过相应截面所对应的电流。截面大、阻抗小的电缆会超出额定电流很多发热严重,从而失去并联电缆的意义。

2、配电柜与设备之间(或开关与开关之间)的接线,并联电缆的根数原则上不应超出2根,特殊情况必须采取增加接头接触面积的措施后才能增加根数。

3、两段母线之间的并联根数只要母线的长度、截面允许可以做到多根。

4、并联电缆的根数越多,电缆的敷设就越难。特别是对于穿管电缆,对于相同载流量的单根电缆并联电缆需要的穿线管截面要大很多。

选用电缆单根或并联时应遵循的原则:

1、在操作空间允许时,选型时以选用单根电缆供电为主

2、临时供电项目如果没有合适的单根电缆,可以利用原有的电缆进行并联,节约投资费用。

3、选用电缆并联运行时,电缆的规格型号必须一致。不同规格型号的电缆是不能进行并联的(如果有疑问可以自己试一下)

4、电缆并联的根数较多时,如果采用延长接线板接线,接头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小,否则会减少接线板应有的截面积,影响其载流量。

网友I:
关于不同型号不同材质的电缆不能并联使用的问题,本人在09年有相关的帖子进行了叙述。以前对这个问题还真的没在意,在单位配电室引出线使用不同的电缆进行并联后,出现了截面较大的电缆发热严重的故障后,才引起重视。后来根据分析重新进行了多次实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网友I:
而对于在正常情况下到底是使用单根电缆供电还是使用多根电缆并联供电,除了上述的几点理由外,其实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两种方式的选择与现场施工经验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由于在施工中影响现场的因素比较复杂,所以也不能说两种方式到底是哪一种好。你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你认为最好的方式!

网友J:
伺服电机专家   www.xysifu.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缆并联的背景:

在电缆选型中,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选用单根电缆进行供电。对于选用多根电缆供电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临时供电线路:由于很多临时工程的供电线路使用时间不长,而且可以利用库存的电缆根据负荷情况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使用,节约投资费用。

2、接线施工空间小:由于配电柜、控制柜及设备的位置不太合理,接线时操作空间较小,为了操作方便,故而选用多根电缆并联供电。

3、没有合适的大截面电缆:由于在选型时负荷电流较大,而单根大截面的电缆没有合适的型号,所以必须选用多根电缆进行并联才能满足负荷要求。

电缆并联中存在的问题:

1、电缆在并联时,并联的电缆必须要规格型号相同,否则截面小的电缆或阻抗大的电缆不能通过相应截面所对应的电流。截面大、阻抗小的电缆会超出额定电流很多发热严重,从而失去并联电缆的意义。

2、配电柜与设备之间(或开关与开关之间)的接线,并联电缆的根数原则上不应超出2根,特殊情况必须采取增加接头接触面积的措施后才能增加根数。

3、两段母线之间的并联根数只要母线的长度、截面允许可以做到多根。

4、并联电缆的根数越多,电缆的敷设就越难。特别是对于穿管电缆,对于相同载流量的单根电缆并联电缆需要的穿线管截面要大很多。

选用电缆单根或并联时应遵循的原则:

1、在操作空间允许时,选型时以选用单根电缆供电为主

2、临时供电项目如果没有合适的单根电缆,可以利用原有的电缆进行并联,节约投资费用。

3、选用电缆并联运行时,电缆的规格型号必须一致。不同规格型号的电缆是不能进行并联的(如果有疑问可以自己试一下)

4、电缆并联的根数较多时,如果采用延长接线板接线,接头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小,否则会减少接线板应有的截面积,影响其载流量。

网友L:
学习了!我是刚学的菜鸟,多多指教,不敢发表意见

网友M:
电缆并联载流量不是单纯的1+1=2那么简单;

他的优点是增加该回路的电流载流量减少浪费;但是要避免不同线径的并联,预防分流不均导致的电缆发热。

网友N:
可以并联但是两根电缆线径要相同,长度一样,阻抗相同,否则两根电缆的电流将不一样。

网友O:
1、电缆并联使用有什么优缺点;

2、电缆并联经常出现那类的故障,如何避免这种故障

网友P:
我公司也有电缆“双拼”的做法,其优点:电缆敷设方便,线鼻子制作安装方便,主要针对动力电缆。缺点:成本价格贵,钳形表测量电流不方便,或准确性差。

网友Q:
受益颇多!希望日后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C:

        07年做的一个工程设计,有二个车间供电容量较大,用多根电缆并联。设计原则是全厂使用同一规格电缆,方便采购、施工和降低成本。选铝150电缆。一个车间是7根并联,另一个车间是3根并联。去年夏季做一次检测,电缆温升、接头温度正常,电流均匀。

        这个题目我已发过多次回帖,多根电缆并联,电缆因温度变化、电阻变化,电缆会自动匀流,不会出现电流不均的现象。

        多根电缆并联可以大容量传输电力,而且小截面电缆并联比单根大截面施工方便;同样敷设条件,多根并联的单位载流量要大于单根大截面;其中一根故障,不影响供电;可节约采购成本。

支持---------------

网友S:
同等材料 同规格还可以使用,但是故障点多

网友I:
正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实践用理论再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空洞的说教尤其是闭门造车是会害人的!

网友T:
针对上述中位大侠的意见,本人补充一条:

多根电缆并联的作用还有一个:为了系统可以在其中一路线断路后,设备可以从另一路线中通过电流,使设备运行,提高线路的成功率,该方法主要应用在不计较成本,要求较严格的场所。

网友J:
自动化问题解决专家     www.xysifu.com

网友U:
各位的成绩都不是偶然的...............................

SFP+

网友V:
   为了扩容,电缆的并联是经常用的,一般都是同规格的电缆的并联,实践证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电缆的并联除了扩容的作用,还有安装方便,减小涡流减小趋肤效应的优点。尽量采用同规格的电缆并联,长度一至,重要的是把压线连接处理好就OK了。

   那么不同线径的电缆能不能并联呢?也是可以的。原因是:并联电缆的端电压是相等的,流经电缆的电流反比于电缆的内阻。大电缆的内阻小,流过的电流大;小电缆的内阻大,流过的电流小。这样就自动且很科学的分流了。

   是不是这样就完全合理了呢?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电缆的载流量也就是允许流过的额定电流,是由电缆的温升决定的,电缆的温升是由电缆内阻的发热和电缆的散热决定的。所以随着电缆线径的增加,载流量的增加是递减的。以前面道友提到的50mm*,25mm* 电缆为例,50的电缆满负荷运行的时候25的电缆一定是欠负荷运行的,而不用担心25的电缆会不会烧。另外电缆温度的变化,会引起电阻率的变化,内阻的变化,还会进一步均衡分流,使其更加趋于合理。

   在特殊情况下,现场只有一条铜芯电缆一条铝芯电缆,用任一条都不够用,那能不能并联呢?可以。道理同上。只要把两端压线连接处理好。(不同材质电缆并联有其复杂性在此不再赘述)

   电这种东西,跟人不一样,它没有高底贵贱之分。电之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不及电之道远矣。

网友W:
任何大小``阻抗..的电缆都可以随便并联....OK...不会出现说烧掉其中一条的现象..要么是总电流过大把全部都给烧了...

网友X:
同意dkdfcd 说的,重点是连接处要处理好,并联的坏处就是当一条电缆断路时会导致另一根电缆过流发热或更大后果。

网友C:
任何大小``阻抗..的电缆都可以随便并联....OK...不会出现说烧掉其中一条的现象..要么是总电流过大把全部都给烧了...

这个说的靠谱。

网友Y:
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想接一个电源但是周围没有合适的电缆,其身边电缆规格都较小,于是通常做法就是两根或者多根并联在一起当一根电源使用,比如较大容量的电动三轮车的充电器电源,空调机的电源、浴霸等很多情况下就是用两根线并联使用,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是生活用电且电器所用时间较短所以大部分人都采用。

工业用电特别是高压大电流的配电电缆是否可以两根或多根并联充当一根使用呢,偶没有经验也不敢确定于是一直不敢写这个帖子,今天中午下班在路上碰到了偶厂的一个能力很强的电修师傅,偶于是就问了这个问题,其回答的很简单,说咱厂就有这种情况,用两根电缆代替一根,并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电缆,而是因为用一根电缆线径太粗做线鼻子和接线都不方便,于是选用了两根较细的电缆代替。偶又问是否产生电流不平衡现象,其说只要保证两根线缆长度一样问题不大,当然两根线缆之间受制造、接线接触电阻和很难达到长度一样两者之间会由差别,但问题不大,产生的热量也在范围之内,不会产生危险。

于是偶在回家的路上就思考,两根电缆或者多根并联运行来替代一根电缆既然可以为什么在日常使用中都使用一根呢,除了防止线缆间电流不平衡外,偶想还有施工和采购资金问题,一根大线径的线缆价格要小于两根小线径电缆的投资,同时在线缆防线过程中产生的施工费用单根也要比多根低很多,特别是大容量的动力电缆的放线费用非常高,而在一些重要设备上动力电缆的配备通常采用的是一用一备的措施,如果使用多根并联其施工量更大,产生的费用更多,所以大多数情况都是选用单根电缆。

多根电缆并联使用,处在施工中要求线缆长度一样,这个很难做到因为电缆沟走向的曲折性其在拐弯去都有电缆都有弧度,因此很难做到多根电缆长度一样,不一样的长度导致线缆电阻不同,加上接线端子出接线电阻很难保持一样,因此岂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准,引起大电流电缆发热温度升高,这个在日常巡检中要进行测温检查。此外多根电缆并联使用会产生涡流,这个也是偶师傅说的,偶不是很懂虚心向各位学习。

网友Z:
电缆并联的好处是:

1、便于接线 ,电缆粗了,接线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单根电缆分成多组之后接线就方便多了;

2、便于安装,跟上面接线一样,我记得原来安装粗电缆的时候请了很多农民工帮忙的 ;

3、实际需要,电缆太粗的话,在需要运动的场合不合适,尤其是需要旋转的场合;

4、万一电缆发生损坏,更换时候的投入也少得多

网友AA:
学习了,前年在沈阳一工地,他们的变压器出口的线用的就是2根并联,一根180根120,我当时就在想这样能用吗?那个120的能受得了吗?最终证明我的当心是多余的。

网友AB:
        国标(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中3.7.11明文规定: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应等长,并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与构造截面也应相同。
        如240铜芯电缆是可以和50铜芯电缆相并联使用的,但规范上是不可以的。从电路原理上来分析,截面大的内阻小,承担的电流要大。截面小的内阻大,承担的电流要小。当然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结果。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接线工艺没做好,大电缆的接触电阻大,这种情况下小电缆就会出现过流现象了。

 不同规格电缆并联使用时

       设想流入的电流为I,导线1中的电流为I1,其电阻为R1,导线2中的电流为I2,其电阻为R2。若两导线的电阻相等,则一定有I1=I2,但是两导线中的电阻并不相等,而是略有偏差,于是必然有I1与I2不相等。我们姑且认为I1>I2。
        如果总电流I的值较大,使得I1接近与导线的满载电流,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只要电流再大一点,则导线1就会过载;如果导线1因此而出现阻断现象,则所有的电流均流过导线2,接着导线2也就会因为过载而发生事故。
        所以,尽管没有标准对此项应用给予规定,但习惯上一般都将并联后的导线容量按70%考虑。这样一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即导线已经敷设完毕不能更改),否则导线并联后的效果与单根较粗的导线相比,其采购成本、敷设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是很不划算的。
        所以应尽量避免大加小的并联方式了。

网友I: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AC:
电缆并联的优点:提高了载流量,方便施工,很经济!故很多时候会选择并联电缆

                    缺点:和单根电缆相比占用空间大,  载流不均时会发热烧毁电缆

如何避免故障的发生:

1 并联后电缆的载流量一定要大于要求,不能过载!

2 电缆首尾接头用铜牌并联

3 保证电缆压线鼻子质量和链接的可靠

楼上各位前辈主要对是否是同一型号电缆及导线面积并联使用存在异议,以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个人认为电缆并联使用,不管电缆规格是否相同,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总载流量达到要求,电缆压线鼻子质量过关链接的可靠且电缆首尾接头用铜牌并联,然后再接到线路里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导线会自动匀流的,不会出现发热情况。

说一下自己身边的例子,我们车间增加新设备,由于空间有限两个柜子不能用铜母排链接,就采用电缆并联接线,两导线型号不同,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C:
还“有道理呢”,你见过大河涨水都漫堤了小河还干着呢?电流怎样产生的?没电位差有电流吗?导线都超载了压降不增加?这个问题没做过这方面设计、安装就别凭空想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还“有道理呢”,你见过大河涨水都漫堤了小河还干着呢?电流怎样产生的?没电位差有电流吗?导线都超载了压降不增加?这个问题没做过这方面设计、安装就别凭空想象。

大河都漫了——说明什么?请问您在设计的时候就设计使用不同截面、不同材料的电缆吗?

网友C:
是。26年前就用过,安全运行15年直到拆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07年做的一个工程设计,有二个车间供电容量较大,用多根电缆并联。设计原则是全厂使用同一规格电缆,方便采购、施工和降低成本。选铝150电缆。一个车间是7根并联,另一个车间是3根并联。去年夏季做一次检测,电缆温升、接头温度正常,电流均匀。

        李老师您好: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将当时设计时其相关背景及参数告诉一下啊,也能让我辈从中借鉴点什么:

      当时设计时的行业是什么 ?  两个车间总的负荷是多少?  供电负荷是从配电室到车间吗?能给个简单的供配电系统图吗?

配电室供电的馈电柜什么型号,车间受电柜什么型号?          能说一下26年前使用的是什么柜型吗?    26年前使用的那次与上述叙述的应该不是同一次吧?

敬请回复!

网友C:
沈阳泰丰胶带公司的项目,硫化车间安装容量3200KVA,计算电流1200A,变电所到车间配电室电缆长度约100米,实测电流1100A。大部分直流调速设备(590),谐波大。GGD柜,车间有就地补偿。

网友I:
1、我国在26年前没有生产GGD型配电柜。GGD型配电柜91年设计,92年通过部级鉴定(原能源部)。26年前常用的配电柜为BDL、BSL固定面板式配电柜。

2、请问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电缆、几根并联?

请示教!

网友C:
我说07年的事,请把前面的都看清楚了。电缆跟柜子有关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是。26年前就用过,安全运行15年直到拆迁。

李老师我真的有点迷糊了?   我问的是26年前你说的那次的情况,怎么又到07年了?

柜子与电缆没关系吗?他与事情的真伪有关系。

网友I:
李老师真的对不起,就这个问题我不想怎探讨下去了。在对此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如果你觉着对你造成了什么,我可以在此向你致歉。

网友AD:
1、电缆并联使用有什么优缺点;

电缆并联的优点有:

1)增加该线路的电流载流量;

2)便于施工接线

3)减少大电缆线路的大电流对自动化仪表弱电线路的干扰

4)增加线路的安全性,可靠性;

电缆并联的缺点有:

电缆并联条件苛刻,要求:电缆的长度形同、导线材质相同、导线截面相同、绝缘类型相同、端部连接方式相同。此外由于对同相多根并联方式的机理和特点缺乏认识,同时缺少相关运行经验,因此在实际中,甚至出现了电缆本体因为电流分配的不均匀导致电缆过热击穿的事故。

2、电缆并联经常出现那类的故障,如何避免这种故障;

电流分配的不均匀导致电缆过热击穿的事故。

可采取如下措施:

1)过载保护。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做到每根导线阻抗相同,流过的电流相同一般来说两根电缆电流差值达到或超过10%,需在每根电缆加装保护器;

2)短路保护

短路故障一般发生在一根电缆上,短路点在电缆的上的电流要小于所有电缆的并联的短路电流线路短路保护不能,需要在每根线装保护器。这种情况一般出去现在3根或3根以上,举一例吧。

若短路点X是在电缆C的靠近送电端的一端,则过流保护器的短路电流是最大的,CS首先动作切断。此后电流如图2所示。短路电流从a、b电缆经C1流至短路点X,由于电缆a、b共同分担短路电流,因此as、bs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切断,这要求加装保护器c1,如此3根电缆加了6个保护器。(送端和末端各3个)以上方法存在缺点,除了多保护器外,切断C故障,剩下a、b保护器,将不能按照预定要求进行过流保护和过载保护。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在每根电缆中只设置过流检测继电器,当产生故障后,利用过流继电器的接点将整个故障回路切断,也可得到保护线路效果。

总之电路并联不适合短距离,因为得不偿失,适合长距离线路

网友AE:
电缆并联可以增加线路的电流载流量,接线和安装也要方便些,安全性也要高一些。但是并联的电缆应该横截面,材质也应该一样。
缺点的话由于线变粗了,所需的空间也比较大,对材料的成本也比较高,而且如果有损坏的话,检测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F(2011-09-09):
我们在铺线的时候,常常备用几根,用到并联的情况一般是线路太长不好查找故障的时候就并联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压降较大时也并联起来,减少电阻,增大电流。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我们在铺线的时候,常常备用几根,用到并联的情况一般是线路太长不好查找故障的时候就并联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压降较大时也并联起来,减少电阻,增大电流。

你这种习惯非常好,对扩容也有好处。

楼主:
50MP获得者:dkdfcd                 dkdfcd

10MP获得者:lcx_jia                  李存绪

                          yanwen0227      yanwen0227

                          ande                      工控追求

                          jiaoanpeng                    jiaoanpeng

                          zwl763824690              今生缘

楼主:
30积分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AQD008                         AQD008

                             yanwen0227                 yanwen0227

                             maomian                       maomian

                             ye_w                               ye_w

                             welfare87                      welfare87

                             binzhiliu                        刘志斌

楼主:
本期的工控追求兄和李存绪老师的讨论很精彩,但本着新人优先的原则,将一等奖给了dkdfcd ,还请两位老师见谅

网友I:
谢谢版主的褒奖,今后会努力的!

网友V:
    多谢版主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