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8140数控万能工具铣数控系统 如何恢复?

楼主(2011-08-07):
如题,一台年久失修的xk8140数控万能工具铣FAGOR数控系统需要如何恢复,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可提供原系统或根据需要改用其它系统,负责安装调试,并提供图纸和技术培训。

网友A:
外面能看到的有X轴和Z轴伺服电机,再就是滑枕后端有一看不清牌号的普通交流电机(Y轴电机)。那么里是不是还有一台主轴电机呢?

网友A(2011-09-26):
此机床XK8140配用大连大森数控DASEN 3i-M三轴数控系统,实现X、Y、Z三轴联动,主轴电机变频调速控制,修复进行中……

网友B:
可以找发格公司的咨询一下。数控系统是发格的什么型号的?8030?8055?里面的plc和用户宏程序都还在吗?系统参数设丢失没有?要笑确定一下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