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师傅们台达DVP-14SS连接三菱J2伺服接线方法

楼主(2011-08-08):
我买了台DVP14ss的台达PLC加一套三菱MR-J2-10A伺服学习,但是不会连线,照资料上三菱的接法好像有不对,请师傅指教,最好有个接线图产考,谢谢!

网友A: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1/2008111823132800005-1.shtml

楼主:
有没有接线图啊,我是这样接的啊,但是不行,好像还要介入电源吧,不知道点电源多少V,该怎么接,最好有个接线图参考,谢谢师傅热心回复。

网友:
你可以参考台达PLC与台达伺服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