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同步电机速度环参数自整定,请前辈们帮帮忙!!晚辈急啊!

楼主(2011-08-08):
之前帖子的内容我已经发过一回了。。。。

受负载转动惯量的影响,电机空载时最佳的速度环PI参数,在带上一定转动惯量的负载后,速度的响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想问在转动惯量辨识出来的情况下,怎么进行速度环PI参数的自整定?现在自己有两个想法:

1、将负载的转动惯量分为几个级别,然后分别针对各个级别进行速度环PI参数的调节,并将调节出的PI参数制成表格,然后在辨识出转动惯量后,查表得到对应的PI参数。

2、调节出几种转动惯量下的好的速度环PI参数,然后通过作图分析,得到它们直接的线性关系,在辨识出转动惯量后,根据线性关系进行整定。

不知道现在已有转动惯量辨识的产品都是怎么做的(特别是日本安川和三菱的)?或者是将带有这项功能的伺服介绍下,我自己去下说明书看。想请知道的前辈,告知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论坛上不会有什么结果,楼主还是想办法发挥象牙塔的资源(免费文献检索和全文下载、期刊、图书、导师、师兄、校园BBS等等)优势为妥。

楼主:
难道是传说中的技术保密?

网友:
应该是技术保密,这些东西都是伺服驱动的核心技术,会的人不讲也无可厚非,毕竟人家的知识也是自己不断学习、摸索的,没有共享的责任和义务。

网友:
有些东西楼主看看就行了,这个话题是会的人不讲、不会的人瞎讲,姑且称之为讨论交流吧。

楼主:
那不问这个,问下“安川的参数自调整”好用不?调整出来的PI参数是不是符合实际的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有些东西楼主看看就行了,这个话题是会的人不讲、不会的人瞎讲,姑且称之为讨论交流吧。

谢谢前辈提醒!针对这个问题在这个论坛上发了好几帖了,正跟您说的一样,回帖的人很少,除了您跟波恩老师还回下贴子,说些实在话。刘老师讲了很多理论知识,但是对我这个项目好像直接关系不大。

网友:
找个松下A4的说明书看看,里面有自整定框图,仔细去理解。

楼主:
恩,正在看,松下的A4要比安川的∑-V的自调整难,它还另外具有在线辨识功能,但是讲得没安川的明白,可能是技术保密吧

网友:
自己慢慢悟吧!捅破那层窗户纸、顿悟后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C:
这说明你的PID参数完全是采用经验的方式去手动调节好的,而不是和惯量之间有关系式。这样才会有你所提的问题。好的设计是你的PID参数和负载惯量比之间有个确定的表达关系式,这样你才能从理论上验证、仿真你的系统在多少惯量比之内是稳定的,从而提高你的伺服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和稳定性。

采取经验的方式也是可取的,所以你的这几种方法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你得出表格或者曲线之后,你最好从理论上验证你的这种关系对系统来说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