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故障记录

楼主(2011-08-08):
一.6RA70报(F030)故障:
2#煎第一次故障报(F030)查r047其值为(2)。意思是:电流曲线峰值向上拐。把U580值选择5后,又报故障(F030)查r047其值为(1)。意思是:对于换向精轧管对的封锁电压时间太小,后U580选择4(全屏蔽)事后未报故障。报故障(F030)查r047其值为(1)后,西门子公司提供修改下列参数; P160=0.04 P161=4 P179=4 P159=0.05
对西门子参数尚未用过。
二. 6RA70参数错误故障:
6#线精轧电机2007.12.05日22点45分开车无负荷时正常,过钢后1#电机1600A 2#电机 600A,后查其原因6RA70参数P171原值为100%。现值以是30%。回复后正常。原因分析:P171是电流限幅值,2#电机被限幅。
三. PLC网络故障:
PLC网络接地有两种方式;一是做一接地体(电阻不大于4欧姆)单独接地;二是与三线四线制接地为同一接地体(电阻不大于4欧姆);我厂使用的是第二种接地方式,特别注意的是PLC网络接地必须集结在一点接地,或者说必须从一点引出。否则网络接地两点会造成电位差,使通讯板和接口击穿。出现网络故障。以前多次出现的网络故障均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次DP网瘫痪,485块坏换后正常、24小时后DP网瘫痪又换了一个485,同时又布了一根通讯电缆。2-3天后DP网又瘫痪、3#操作台又换了一个485和 PLC200-153通讯摸块。数日后DP网瘫痪,先导吕工来现场处理换了12块通讯板。
四.精轧机故障:
2007年12月9日四点班9点30分至11点6#线精轧机自停4次,电脑无故障记录,6RA70没报故障号,只显示一次A031(停车既有)。同时无网络故障显示,检查过程中也并未发现端子接触不良和其它问题,先导吕工到现场后插上电脑检测发现有堆钢信号出现,要求电工检查精轧机堆钢开关,经张.王将其换下,开车后一直正常。换下的开关经检查是好的,据电工反映的现场情况分析,开关拉绳栓的次数太多,绳套未清理堆积在一起占距了位置加上开关拉绳栓的不紧和不合理,使开关接点的距离很近有时震动开关就接触一下.造成停机.
五.芯棒运卷小车故障:
2007年12月8日12时7线小车不运转,处理时间1个多小时,因为走了弯路,电工郭检查后说电机单相运行,摘电机两端线,摇表检测线路检测电机全无问题,后他说使用电笔检测的。其实用电笔在电机端子上检测是否单相是错误的。后用卡表卡三相电流平衡,从而断定负荷卡住不能启动,经检查因西头芯棒小车限位(等待位)掉,小车一直开到头
六.爬行故障:
2007.12.13日9点30分左右6线2粗不能爬行,经查正磁直流接触器线圈里印刷线路板坏,板以黑印刷线路以烧掉,换后爬行正常。总结:正爬时,正反爬接触器都不吸(正爬接触器不吸合时主回路接通)。柜前面的风机电器均吸。反爬时正爬接触器吸合1秒后反爬接触器吸合,同时柜前面的正反爬继电器风机电器均吸合。当时正爬接触器也吸合,但反爬接触器不吸,分析原因是正爬接触器线圈也能接通,只是吸合不到位。
七.变频器故障:
6#线入炉辊道报故障:F002(直流侧过电压)更改下列参数后正常。原P2172=800,改为
P2172=850,P2173=10ms,改为P2173=50ms。P2172为直流侧门槛电压值。P1273为门槛时间值。现在是直流侧电压达850V、时间过50ms掉闸。

楼主:
八.7#线运卷小车变频器报F002(直流侧过电压)故障:
1.2008-02-01日9时左右7#线运卷小车报故障F002,电工恢复几次,到11时在也恢复不了。曾安排改变参数(。原P2172=800,改为P2172=850,P2173=10ms,改为P2173=50ms。P2172为直流侧门槛电压值。P1273为门槛时间值。)不起作用,后安排查电机和线路对地情况。发现负荷线对地为零,经检查链条下电缆有5毫米坑,包好后开车正常。
九.网络故障:
1.2008年02月20日六点12分,6线配电室西铁朋下电缆沟帽烟,到21点处理完后试车,1:1#.2#剪直流柜在3#台能合闸;不能运行。2:夹送辊.吐丝机变频柜在3#台不能合闸;不能运行。3:散冷辊道变频柜在3#台能合闸不能运行。400PLC上红色故障灯“EXTF”亮显,红色故障灯“BUS2F亮闪。经查:(1)1#剪报码盘故障(F042)编码器烧,当时有烧焦味。2#剪在3#台电脑画面上点后正常。后两个故障查找的过程是这样的:根据故障灯显示情况分析从站未投入工作,接上电脑打开DP网画面联机后看夹送辊.吐丝机200PLC掉线(未在网上)。查3#台从站一切正常,夹送辊变频柜.吐丝机变频柜200PLC散冷道变频柜的DP网通讯模块是同一电源(-24V)没有。换完开关电源后还是没有,从而断定不是电源问题而是负荷问题。经逐个排查确认4段散冷道变频柜的DP网通讯模块的电源坏 。从二厂5#线摘回换上后电压正常。但PLC上故障灯无变化,夹送辊.吐丝机在3#台能合闸;不能运行。再查200PLC通讯模块坏。从二厂5#线摘回换上后DP网工作正常。夹送辊吐丝机散冷道变频柜参数丢失,从新输入后一切正常。13点45分过钢。
十.网络故障(造成电器失控)
1.2008年2月27日11点26分6#线3#操作台无显示,电脑无显示,部分电器设备停机. (如:精轧机,中轧机) 一会自动回复,但其它电器设备失控由配电室拉闸停机。各开关送电后一切正常(其中包括网络)。当我赶到3#台时3#操作台所有指示灯一开始显示正常,待了一会又无显示了,刘动了一下网线回复,发现网线松紧好。为了稳妥起见对工控机.操作台电源线路进行了遥测,线路对地线间绝缘良好,线路接通电阻14欧姆,确认线路正常,对操作台24V电源的负荷线路进行了检查(其中包括三个机旁箱)是否有短路情况,并对操作台所有端子进行了紧固.开车后正常。运行到28日5点33分操作台控制系统又闪了一下,大部分电器设备停机,正在运行的电器设备失控.回复后一切正常。根据两次故障情况断定网络问题。停下机对网络进行检查,用兆殴表检查操作台网线无问题,工控机网线白、兰屏蔽线分别对地为零。用万用表检测白线对地对屏蔽500欧兰线不对地,白兰短接10偶姆。工控机网线换新从北墙过电缆沟敷设(与原操作台网线并行敷设)。为了保险和从长远角度考虑,工控机换了一个485模块。PLC柜加一个24V开关电源。485和PLC用一个电源,IO信号和粗轧急停用一个电源。这样避免了因IO信号电源短路使电源下跌造成PLC不能工作。出现电器失控现象。
十一.精轧机连续自停四次。
2008年3月12日四点班7#线精轧机自停4次,在对水压信号、拉线开关等停车信号进行检查无效的情况下。对机旁急停进行短接处理。同时把精轧机调速装制内CUD1板与1粗、2粗进行互换。开车运转1小时后1粗报故障F005(励磁故障),而精轧机没有停。对1粗励磁进行检查,励磁保险断换后并未发现其他问题。怀疑从精轧机换过来的CUD1板有问题,马上找另一块板换上,运行至今正常。分析: 以前精轧机自停没有规律,这次基本每一小时停一次,考虑是电子元件的原因。机旁箱急停在正常生产是打在3#台控制。
十二.精轧电机电压反馈故障。
2008年3月19日,从3#台发现7#线1#精轧机电流出现震荡现象,主控室柜面板上看两精轧机电压不平衡(1#880V 2#700V)励磁电流不平蘅(1#26A 2#40A)只是在启车时是平衡的均为40A。振幅达80%,有时连续3秒5秒就过去了。确认反馈故障后换一个编码器换一个CUD1板(因为先导说粗轧1#粗轧以前发现过偷爬,CUD1板原来是一粗的)开车后故障依旧。后检查电压反馈,70箱下端子1 4(1D1 1C1)之间无电压、检查接地板(C-JDJC-1)X11 X13无电压。X1 X5有电压。说明接地板坏。换后开车正常。

楼主:
十三、6线6中ME掉闸。
5月15号6线6中ME掉闸,经与先导吕工探讨作如下处理:在FC110(精轧逻辑控制)第13段正常分闸上升沿内存里。中轧6#70故障M161.0用常开点OFF点M0.1断开,从而去掉了70故障使ME掉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