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 与PG和PC连接通讯方法

楼主(2011-08-08):
小弟刚刚接触SIEMENS PLC 属于入门阶段,想请教下各位。由于本人一直是使用SIMATIC Field PG连接通讯以及编程用。

现在准备购买一台联想昭阳E46A自带串口的,如果要与现有的SIEMENS S7-300,400实现连接有哪几种方法?我是否需要购买通讯数据

线?麻烦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买MPI数据线

网友B:
你得买一块儿西门子5511或者5611卡吧。。。我也是入门新手。。

网友C:
无非3种方式:
1、购买西门子的USB编程电缆或者串口编程电缆。
2、购买西门子的CP5512等通讯卡。
3、为你的PLC添加以太网通讯模块,你可以使用交叉网线与PLC通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一点点学习中!准备先购入USB编程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非3种方式:
1、购买西门子的USB编程电缆或者串口编程电缆。
2、购买西门子的CP5512等通讯卡。
3、为你的PLC添加以太网通讯模块,你可以使用交叉网线与PLC通讯。

还可以加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BCNet-S7MPI

网友E(2011-09-19):
建议买卡买5711的,5512的是P卡,好多电脑都不支持P插槽了

网友F:
300 400 都有以大网接口板子,什么也不用配做好一个双绞线就行了!300没有以太网就的用usb转MPI

网友B:
带网口型号的也可以用网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