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程序上载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08):
我用pc adapter usb连接西门子plc,cpu226.能够连接上但是上载程序的时候报警 block version is a newer version and cannot be uploaded  然后什么也没有上载到pc ,怎么办?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的版本不支持他系统软件 里面的版本,

你下载一个新的版本试一下!!!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换一个更新的

网友C:
可能你用的通讯电缆不对,应用PPI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答案了 ,cpu后面有cn的要 中文版本

网友D:
用有CN的200系列CPU在线时都在切换到中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