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会不会输出大量谐波污染电网

楼主(2011-08-08):
高压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大量谐波,污染电网,并引起电机振动,影响生产呢?如何防止?

网友A:
看哪种结构的高压变频器!

如果是单元串联多电平的几乎没有污染,电机也跟接电网没啥区别。

如果是3电平的,都会有滤波装置,但相比起来污染就会大一些。

建议看 竺伟 的书。

网友B:
按理说谐波的含量应在标准规定的限度内产品才合格的。

网友C:
“高压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大量谐波,污染电网。”

        在这个问题上高压变频器比低压变频器要好得多。

网友D(2011-12-09):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单元串联为什么谐波几乎就没有呢?

网友E:
我知道ABB的ACS6000系列高压变频器是会产生了,虽然内部有谐波抑制装置。但谐波污染国内无标准可参展,一般只要不影响其它设备正常运行,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单元串联对电网的污染很小,主要是移相变压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