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进入S7-300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本公司前段时间安装了美国哈希公司的PH仪、因信号要进入PLC系统。可遇到个怪问题。望有高手解答。

安装的 PH设备 信号线接入PLC后,可系统显示的模拟量信号是37678.明显是开路现象。测进入AI模块的电流是12.2MA。我们更换通道后也是这样。不管在那个通道。模拟量信号在PIW哪显示37678.。我们在外围PH设备输出那里直接加信号。12MA.信号。PLC的 PIW模拟量信号点显示13824完全正常。就是说 外围加信号OK.但是只要接入PH输出的信号就是错误。可PH信号接入AI模块测得的电流完全正常。后我们在线路中增加个1进2出的电流模块后,PLC运行正常。

为什么加个1进2出的模块后会正常。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AI模块选的四线制模式吧。改为两线制就好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2线制模块.而且模块设置也是4-20MA啊.总之不管把这PH信号接到哪个通道,都显示37678开路信号

网友B:
有源无源。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是否是阻抗不匹配,加个隔离端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