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电源开关柜跳闸原因?

楼主(2011-08-08):
周日凌晨6点,公司一路进线开关(4000A)跳闸,发现后合闸,一切正常。如果是过载,短路,对地不好的话,应该不能合闸。不知为何?如果是欠压脱扣,这时候不该电压低啊。公司是制药厂,没什么大电机,重负荷。有人说是打雷引起的,打雷应该电压高啊?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能查故障纪录么?

网友B:
供电线路,瞬间失电呢

楼主:
云峰如何查记录?最后得知是供电网络电压波动造成低压脱扣。

楼主:
供电线路为何会瞬间失电呢?

网友C:
你先看一下开关上面的报警,到底是长延时脱扣动作还是短延时脱扣动作,把这搞清楚了才能进一步查找故障

网友D:
     “周日凌晨6点,公司一路进线开关(4000A)跳闸,发现后合闸,一切正常。如果是过载,短路,对地不好的话,应该不能合闸。不知为何?如果是欠压脱扣,这时候不该电压低啊。公司是制药厂,没什么大电机,重负荷。有人说是打雷引起的,打雷应该电压高啊?请各位大侠赐教。”

    遇事问个为什么, 你是一只跃跃欲飞的小鸟。 开关跳闸一般不外乎过流 过压 欠压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周日凌晨6点”又是周日又是凌晨,这个时间点电网负载小,电网电压偏高,因此判断过压保护跳闸的可能性大。你可以每天早起一会儿,观察一下电压的情况,特别是周日。不知你的变电站有没有自动运行记录,有的话你可以查阅一下。如果人工记录的话,规定是半小时记录一次,不过凌晨时分都在打瞌睡,这个区间的数据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添上去的,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网友E:
什么原因

网友F:
国际最高电价,最垃圾的供电系统,最大的电压波动,还不知道啥时候拉电。好多进口产品对电网要求高的,在中国都好买。嗨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外部电网原因造成。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有可能是用电器,在一时出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是失压脱扣了,你的断路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J(2011-12-19):
我遇到过一个商场情况和你类似。他们是供电公司切换变压器引起低压进线柜开关欠压脱扣引起的,后来把瞬时欠压改延时的就好了

网友K(2012-05-19):
常常为欠压脱扣。欠压对电网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