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恒流量控制,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频率越来越大,流量却越来越小

楼主(2011-08-08):
求教!

我有一个闭环控制,一台施耐德61的变频器、一个东方变频泵和一个肯特的流量计,我现在已做了一个恒流量(5立方)的PID控制,并且能正常运行;刚开始变频器只需要35HZ就基本能满足5个立方要求,但是正常运行1个小时左右,变频器的频率越来越大,接近45HZ,而流量反而越来越小,不足5立方;后来再运行一段时间,变频器直接满负荷50HZ运行,但是流量只有2个立方左右,再也达不到5个立方了。。。。。。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很奇怪,频率越高,电机应该转速越高的,流量应该是越大的啊!

网友B:
检查泵是否好和流量计,电机频率的提高带来的就是泵的流量流量变大了。而你的运行一段时间后泵工作快了,流量反而小了。不考虑闭环控制,你的流量也应该变大。

除非:

1、泵的叶轮不怎么好,转速提高了,但是实际流量没增加

2、流量计不好,没正确读取当前实际流量,读取值偏小。

个人认为流量计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C:
变频泵有问题?反正?

网友D:
这个你要结合具体情况了,实际流量怎么样?满负荷以后流量是勉强跟上还是远远超过了还是远远不够?

网友E:
有可能是泵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管路有泄漏的地方。

网友F:
泵叶轮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G:
频率转速提高了,而实际流量读数反而偏低了。这里肯定有问题,泵???,流量计???。

这里注意,肯特的电磁流量计注意一个安装问题,管道内必须满管(最好由上而下),不能有空气或气泡,所以对泵也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H:
先检查一下流量计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找一下泵的原因,变频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I:
那个PID控制,你是不是用的反向模式,或者流量计的反馈信号,你设置的有问题,如果都不是这些原因的话,检查水压变化,是不是输出端水压升高太多,电机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J:
根据你说的情况,泵的原因大一些,虽然电机的转速高了但叶轮的转速没有上来,才能有你说的现象出现,可能叶轮坏了或键脱落了。谢谢!

网友K:
楼主考虑一下是不是变频高频谐波干扰流量计量

网友L:
出水量小是个不争的事实,倒着查,先看看泵 电机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H:
哦,还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知你们这套系统有没有回水阀,有的话检查该阀有没有关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