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详解

楼主(2011-08-08):
昆山乐修专业维修安川伺服电机安川伺服驱动器
电话咨询:15151609460         13584969095

SGDM系列
这些是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常用故障代码 A.00 绝对值数据错 绝对值错误或没收到 A.02 参数中断 用户参数检测不到 A.04 参数设置错误 用户参数设置超出允许值 A.10 过流 电源变压器过流 A.30 再生电路检查错误 再生电路检查错误 A.31 位置错误脉冲溢出 位置错误,脉冲超出参数Cn-1E设定值 A.40 主电路电压错误 主电路电压出错 A.51 过速 电机转速过快 A.71 过载(大负载) 电机几秒至几十秒过载运行 A.72 过载(小负载) 电机过载下连续运行 A.80 绝对值编码器差错 绝对值编码器每转脉冲数出错ssszxx f A.81 绝对值编码器失效 绝对值编码器电源不正常 A.82 绝对值编码器检测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检测不正常 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电压不正常 A.84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不对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接受不正常 A.85 绝对值编码器转速过高 电机转速超过400转/分后编码器打开 A.A1 过热 驱动器过热 A.B1 给定输入错误 伺服驱动器CPU检测给定信号错误 A.C1 伺服过运行 伺服电机(编码器)失控 A.C2 编码器输出相位错误 编码器输出A、B、C相位出错 A.C3 编码器A相B相断路 编码器A相B相没接 A.C4 编码器C相断路 编码器C相没接 A.F1 电源缺相 主电源一相没接 A.F3 电源失电 电源被切断 CPF00 手持传输错误1 通电5秒后,手持与连接仍不对 CPF01 手持传输错误2 传输发生5次以上错误 A.99 无错误 操作状态不正常

安川伺服报警代码
报警代码 报警名称 主要内容
A.00 绝对值数据错误 不能接受绝对值数据或接受的绝对值数据异常A.02 参数破坏 用户常数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 A.04 用户常数设定错误 设定的“用户常数”超过设定范围A.10 电流过大 功率晶体管电流过大A.30 测出再生异常 再生处理回路异常A.31 位置偏差脉冲溢出 位置偏差脉冲超出了用户常数“溢出(Cn-1E)”的值A.40 测出主回路电压异常 主回路异常A.51 速度过大 电机的回转速度超出检测电平A.71 超高负荷 大幅度超过额定转矩运转数秒-数十秒A.72 超低负荷 超过额定转矩连续运转A.80 绝对值编码器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一转的脉冲数异常A.81 绝对值编码器备份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的三个电源(+5v,电池组内部电容器)都没电了A.82 绝对值编码器和数校验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内存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组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组电压异常A.84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错误 收受的绝对值数据异常A.85 绝对值编码器超速 绝对值编码器通电源时,转速达400r/min以上A.A1 散热片过热 伺服单元的散热器过热A.b1 指令输入阅读错误 伺服单元的CPU不能检测指令输入A.C1 伺服失控 伺服电机(编码器)失控A.C2 测出编码器相位差 编码器的A,B,C三相输出的相位异常A.C3 编码器A相,B相断线 编码器的A相,B相断线A.C4 编码器C相断线 编码器C相断线 A.F1 电源线缺相 主电源有一相没连接 A.F3 瞬时停电错误 在交流电中,有超过一个电源周期的停电发生CPF00 数字操作器通讯错误-1 通电5秒后,还不能和伺服单元通讯CPF01 数字操作器通讯错误-2 连续发生5次数据通讯不好A.99 无错误显示 显示正常动作状态

网友A(2012-06-29):
请问 哪位知道 安川驱动器报警7191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