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1-08-08):
苏州乐修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13584969095      15151609460

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报错等;
AL 21 RL 21
电源故障,电流过大,驱动器的U、V、W相和驱动器电机之间的连线短路或者U、V、W相接地
AL 22 RL 22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
AL 23 RL 23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24 RL 24
电源检测异常
AL 41 RL 41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 42 RL 42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 43 RL 43
再生故障 超过内置再生电阻允许的再生功率,负载惯量过大或导电时间太短,再生电阻断线,外置再生电阻阻抗值太大,驱动器的控制电路故障
AL 51 RL 51
驱动器过热 驱动器的温度异常,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52 RL 52
突入防止电阻过热 冲入防止电阻过热,伺服驱动器内部故障,周围温度过高
AL 53 RL 53
DB电阻器过热 驱动器内电路故障
AL 54 RL 54
内部过热 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55 RL 55
外部过热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 61 RL 61
超电压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 62 RL 62
主回路电压过低 伺服驱动器内部不良
AL 63 RL 63
主电源缺相 3相输入R S T中,1相没有输入
AL 71 RL 71
控制电源的电压下降
AL 72 RL 72
+12V电源下降
AL 81 RL 81
编码器A相B相的脉冲信号异常
AL 82 RL 82
绝对值信号断开
AL 83 RL 83
外部编码器A相B相信号故障
AL 84 RL 84
编码器和驱动器之间通讯故障
AL 85 RL 85
编码器的初始故障
AL 87 RL 87
CS断线
AL 91 RL 91
编码器命令异常
AL 92 RL 92
编码器FORM异常
AL 93 RL 93
编码器SYNC异常
AL 94 RL 94
编码器CRC异常
AL A1 RL A1
编码器异常1
AL A2 RL A2
绝对编码器电池异常
AL A3 RL A3
编码器过热
AL A5 RL A5
编码器异常3
AL A6 RL A6
编码器异常4
AL A7 RL A7
编码器异常5
AL A8 RL A8
编码器异常6
AL A9 RL A9
编码器故障
AL B2 RL B2
编码器异常2
AL B3 RL B3
绝对编码器旋转量计数器异常
AL B4 RL B4
绝对编码器单转计数器异常
AL B5 RL B5
绝对编码器接入电源时允许速度超过
AL B6 RL B6
编码器内部存储有误
AL B7 RL B7
加速度异常
AL C1 RL C1
超速
AL C2 RL C2
速度控制异常
AL C3 RL C3
速度反馈异常
AL D1 RL D1
位置偏差过大
AL D2 RL D2
位置指令脉冲频率异常1
AL D3 RL D3
位置指令脉冲频率异常2
AL DFH RL DFH
测试模式关闭
AL E1 RL E1
EEPROM异常
AL E2 RL E2
内部RAM异常
AL E3 RL E3
EEPROM校验总和异常
AL E4 RL E4
CPU-ASIC间的处理异常
AL E5 RL E5
参数异常1
AL E6 RL E6
参数异常2
AL F1 RL F1
任务处理异常
AL F2 RL F2
初始化超时

PY系列的故障代码的意思
1 OC 电源异常(过流)
2 OL 过负荷
5 OV 过电压
6 OS 超速
7 PE 控制电源异常
8 DE 传感器异常
9 MPE 主电源低
A FP 主电源缺相
C SE 速度控制异常
D OVF 偏差过大
E EXOH 外部过热
F DSPE 伺服信息处理异常
H RGOH 内部再生电阻和DB电阻过热
J RGOL 再生异常
P MEME 存储器异常
U AEE 绝对式编码器的电池报警
无显示 CPUE CPU异常

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报错等;
AL21 RL21
电源故障,电流过大,驱动器的U、V、W相和驱动器电机之间的连线短路或者U、V、W相接地
AL22 RL22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
AL23 RL23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24 RL24
电源检测异常
AL41 RL41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42 RL42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UVW相接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43 RL43
再生故障 超过内置再生电阻允许的再生功率,负载惯量过大或导电时间太短,再生电阻断线,外置再生电阻阻抗值太大,驱动器的控制电路故障
AL51 RL51
驱动器过热 驱动器的温度异常,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52 RL52
突入防止电阻过热 冲入防止电阻过热,伺服驱动器内部故障,周围温度过高
AL53 RL53
DB电阻器过热 驱动器内电路故障
AL54 RL54
内部过热 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55 RL55
外部过热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61 RL61
超电压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62 RL62
主回路电压过低 伺服驱动器内部不良
AL63 RL63
主电源缺相 3相输入R S T中,1相没有输入
AL71 RL71
控制电源的电压下降
AL72 RL7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