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伺服电机常见小故障

楼主(2011-08-08):
苏州乐修专业维修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咨询电话:15151609460         13584969095

1、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磁场不对称;
  (2)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5)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轴电流危害:
  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程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轴电流:
  (1)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谐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2)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圈和端盖绝缘。

2、为什么一般电机不能用于高原地区?
  海拔高度对电机温升,电机电晕(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
  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2)高压电机在高原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
  (3)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3、电机为什么不宜轻载运行?
  电机轻载运行时,会造成:
  (1)电机功率因数低;
  (2)电机效率低。
  会造成设备浪费,运行不经济。

4、电机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1)负载过大;
  (2)缺相;
  (3)风道堵塞;
  (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
  (5)电源谐波过大。

5、久置不用的电机投入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1)测量定子、绕组各相间及绕组对地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R应满足下式:
  R>Un/(1000+P/1000)(MΩ)
  Un:电机绕组额定电压(V)
  P:电机功率(KW)
   对于Un=380V的电机,R>0.38MΩ。
   如绝缘电阻低,可:
   a:电机空载运行2~3h烘干;
   b:用10%额定电压的低压交流电通入绕组或将三相绕组串联后用直流电烘,保持电流在50%的额定电流;
   c:用风机送入热空气或加热元件加热。
  (2)清理电机。
  (3)更换轴承润滑脂。

6、为什么不能任意起动寒冷环境中的电机?
  电机在低温环境中过长,会:
  (1)电机绝缘开裂;
  (2)轴承润滑脂冻结;
  (3)导线接头焊锡粉化。
  因此,电机在寒冷环境中应加热保存,在运转前应对绕组和轴承进行检查。

7、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电机内部某相支路焊接不良或接触不好;
  (3)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或对地、相间短路;
  (4)接线错误。

8、为什么60Hz的电机不能用接于50Hz的电源?
  电机设计时一般使硅钢片工作在磁化曲线的饱合区,当电源电压一定时,降低频率会使磁通增加,励磁电流增加,导致电机电流增加,铜耗增加,最终导致电机温升增高,严重时还可能因线圈过热而烧毁电机。

9、电机缺相的原因有哪些?
  电源方面:
  (1)开关接触不良;
  (2)变压器或线路断线;
  (3)保险熔断。

  电机方面:
  (1)电机接线盒螺丝松动接触不良;
  (2)内部接线焊接不良;
  (3)电机绕组断线。

10、造成电机异常振动和声音的原因有哪些?
  机械方面:
  (1)轴承润滑不良,轴承磨损;
  (2)紧固螺钉松动;
  (3)电机内有杂物。

  电磁方面:
  (1)电机过载运行;
  (2)三相电流不平衡;
  (3)缺相;
  (4)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
  (5)笼型转子焊接部分开焊造成断条。

11、起动电机前需做哪些工作?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Ω);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12、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电机本身:
  (1)轴承内外圈配合过紧;
  (2)零部件形位公差有问题,如机座、端盖、轴等零件同轴度不好;
  (3)轴承选用不当;
  (4)轴承润滑不良或轴承清洗不净,润滑脂内有杂物;
  (5)轴电流。

  使用方面:
  (1)机组安装不当,如电机轴和所拖动的装置的轴同轴度一合要求;
  (2)皮带轮拉动过紧;
  (3)轴承维护不好,润滑脂不足或超过使用期,发干变质。

13、电机绝缘电阻低的原因有哪些?
  (1)绕组受潮或有水侵入;
  (2)绕组上积聚灰尘或油污;
  (3)绝缘老化;
  (4)电机引线或接线板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