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PLC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08):
本人现在在一家太阳能设备公司做设备工程师,负责机台使用的是西门子的控制系统,但是一直无法找到PLC 在哪里,一直非常困惑,请高手指教。现象如下:
1,硬件:整个控制是一台西门子IPC(simatic box pc627),通过CP5613通信卡连接ProfiBus,下面挂了2个ET200M站,一个Pilz安全PLC station,及其Lenze 变频器。
只有Pilz 有CPU,负责一些重要的安全运动控制。所以判断其总控制是用软PLC在IPC来控制的
2,软件:IPC用Windows200 系统,里面安装的Simatic net 来组态,没有装西门子软PLC软件(WinAC)及其他西门子软件。
一点击HMI运行图标,就会有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 的小图形界面出现,会加载好多Project,加载完后会出现HMI界面,
然后就可以控制了。整个系统控制及菜单编写都在HMI里面实现。
3,疑问:在硬件里面没有CPU(只有安全Pilz PLC有CPU),软件里面也没有软CPU运行,ProfiBus 下面又挂了好多分布式I/O,
那么整个系统的控制CPU 在哪里,以及PLC的程序在哪里?
请高手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几个CPU啊,同一网络里有一个CPU就可以使用了,你这里么估计就是Pilz 有CPU,cpu里有程序,PC机里不一定要装编程软件的,PC只是个人机界面而已。

网友B:
在IPC里,叫一体机!

网友B:
若有疑问欢迎交流:zhhg201_dq@yahoo.com.cn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关于1楼:如果其他有CPU,会有S300/400站的,但是ProfiBus下面只有ET200M分布式I/O。我们PC一死机,整个机器就停了,所以肯定是PC控制。关于2楼:你的意思是PLC程序在硬盘里面还是在其他ROM里面。但是IPC好像和普通PC构造一样,里面没有能装PLC程序的地方。

网友C:
一点击HMI运行图标,就会有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 的小图形界面出现,会加载好多Project,加载完后会出现HMI界面

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这个是主控制器。

BOX PC里运行组态软件,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这个就是组态软件的运行版,具体是哪一家的我不熟悉组态软件!

网友D:
软PLC,比如WinAC

楼主:
我查了下,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 这个是InTouch公司的HMI软件,但是找不到软PLC的控制软件

楼主:
系统里面没有装WinAC 的软件,这也正是我所迷惑的。

现在国内用软PLC的比较少,所以能问的人也少,只有请教网上高手了

网友E:
box pc是西门子的工控机,问一下西门子的就知道了,据说这种BOX PC也具有PLC 的功能,知道结果后记得把结果公布出来哦

网友F:
IPC 和软PLC  你可以到 西门子官方网站上了解一下,  WinAC 就是 基于PC  的 软PLC , 但是你说电脑上没用Step7 就奇怪了,即使是软PLC 也要用 Step 7  写程序的啊!

我看过 WinAC 的资料 , 也就是西门子的 AS 系统, WinAC里面有一个 WinLC, 这就是软PLC 的核心了(相当于 S7 的硬件 CPU - 31x-2DP等等),可以通过 STEP7 组态,写程序,下载到 WinLC 里面;

WinAC 分为 4种 ,两大类 , 1. 软PLC,      2 .  WinLC - Slot -416 (PC-PCI 插槽式硬件 PLC) ;

从计算机的角度看, WinAC 是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的一个软件, 它模拟了PLC 的 工作方式(循环扫描),是一个(或若干个)优先级比较高的线程,   和 S7   PLC  相比 实时性差,但数据吞吐量大;

看来这可能是 未来 DCS  发展的趋势,  随着IPC 的普及, 他的很好的性价比 会越来越凸显。。。。。。。

网友C:
Developement Studio Run Time 这个是InTouch公司的HMI软件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纠结啥!

又不是只有PLC才能做控制主机,组态软件就是控制主机,PLC能完成的功能,组态软件也能完成。

楼主:
回复11楼:STEP7 只是编写和调试的时候用的,调试完了可以编译下载到运行系统,运行系统里面不一定要装STEP7的。我们这台IPC确实没装WinAC,装了,肯定可以看出了。下面又没有s300/400站,所以肯定是IPC控制的,但是PLC控制在IPC的哪里,还没有找到

回复12楼:InTouch只是HMI软件,能不能用作软PLC来控制,就不知道了。还有继续了解。

网友C:
我真是服了楼主了!

一条道走到黑!

没PLC就不能控制设备了吗?

谁说组态软件只是用来干人机显示和数据库的,人家啥都能干!如果非要说组态软件功能有限,那么所以组态软件都支持高级编程语言,如C语言,那么C语言的功能就是无限的!

楼主:
本人目前所接触到的就是在simatic manager STEP 7里面进行s300/s400/WinLC 的硬件组态,硬件组态完编译下载,再在Program里面编程(如FC,FB),然后编译下载,可以用Wincc Flexible 编辑HMI。整个机器要么有S300/s400站,要么用软PLC(WinAC RTX or WinAC Slot).那么本机器这2种都没有,只有simatic net .应该是用simatic net 来硬件组态,并为CP5613卡驱动,然后ProfiBus通信.整个控制是在HMI里面通过高级编程来实现,通过读取I/O的数据,程序处理后,再输出到I/O。这是通过西门子热线支持得出的结论,他们也很少接触这种情况,因为国内很少用。至于14楼说的组态软件作为控制主机,目前还没接触过。

网友C:
ProfiBus是开发的,作为控制主机(或称主站)完全可以使用IPC来完成控制功能,甚至你都可以不用组态软件而直接用VB或VC(或C、C++)编写你的专用的控制程序,当然这样的系统价格估计会比使用组态软件高!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PROFIBUS 和 组态软件应用的案例!

网友G(2011-12-07):
simatic net 是用来做OPC通信用的,

网友H(2012-01-15):
软PLC这个问题值得关注,目前国内并不是很流行

网友I:
学习了,比较高深!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