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哪里的原因,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

楼主(2011-08-08):
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哪里的原因,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A:
建议你用SIGMAWIN+连在伺服驱动上,软件通讯连接好了之后会给出报警的内容

网友B:
简单,打电话问一下安川的技术服务,我经常这么干,省事

网友C:
这个故障我修过很多   可以修好的   13575724215

网友D:
检查一下伺服电机动力线啊!换掉啊!

云中客:

网友(2011-11-22):
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哪里的原因?解决了吗?告诉我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哪里的原因?解决了吗?告诉我一下。

AF5---电机线断线

楼主:
问题早解决了,换了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