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08-08):
安川伺服报警AF5是什么意思,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电机动力线,短路或断线

网友B:
同意 上楼

云中客:

网友(2011-11-22):
安川伺服出现AF5报警故障有以下两种可能:1 、在控制电源投入时发生,那么是伺服单元电路板的故障引起的,需要更换伺服单元。
2 、在伺服ON时发生,那么是伺服单元电路板的故障或电机动力线短线了引起的,需更换伺服单元或电机重新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