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7-200编程指教

楼主(2011-08-08):
本人刚学习西门子S7-200编程,请问输入和输出扩展单元地址怎么棑号?内部输出线圈是是怎么编的?让大家见笑了,也麻烦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A:
嗯,应该查看样本手册和系统手册。

网友A:
样本手册对于CPU模块都有对应的地址。但其他扩展模块的话,就需要查看系统手册啦。还有如果能在线的话,可以通过在线查看地址的。

看看下来的一个例子

楼主:
谢谢!内部线圈是那些?

网友B:
内部线圈就是Q呀,请仔细看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内部线圈就是Q呀,请仔细看手册就可以了

那内部辅助线圈是多少!

网友C:
I / Q  -----  是 对应  I/O  (DI/DO)

AIW  /  AQW        ------   模拟量 输入 / 输出;

M  区                  中间变量,可以 Mx.x(位) ,  MBx(字节), MWx(字), MDx (双子),   (x 是常数) 多种寻址方式访问;

V  区                   数据存储区 , 可以 Vx.x , VBx, VWx, VDx (x 是常数) 多种寻址方式访问;

AC0~AC3  ,    32 位累加器,

。。。。。。。。。。。 看手册, 啥都不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