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中400VAC转220VAC和24VDC变压器选型,讨教

楼主(2011-08-08):
各位高手,你好!

我司原控制柜中的使用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控制继电器(CAD50M7C) 个数为50只,使用的变压器型号为:JBK-1000VA; SEC 220V/900VA & 24V/100VA现在控制柜中继电器个数增加到80只,请问选型为多少合适?

重要的是控制柜中的变压器是如何选型的?因为接触器的吸合时瞬间功耗是保持功耗的10倍左右,具体应该怎样计算?

非常感谢,希望给予帮助。

网友A:
变压器的提供的功率分配220V是900VA,24V是100VA,你估算一下220V接触器和24V继电器的总功率,以及有几只是同时吸合的.如果超过变压器提供的功率,那就要更换或增加变压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本柜使用的接触器全为220VAC的,24VDC的部分变压器功率是够用的,没有增加。

现在就是算总功率时是只考虑工作部件的正常工作功率,而开始启动功率(继电器及吸合瞬间功耗)忽略不计吗??

如按照正常工作功耗那原来的设计50只继电器,正常工作为40只,一只继电器保持功耗按8VA计算,

总功耗为8VA * 40 = 320VA ,那JBK-1000VA; SEC 220V/900VA & 24V/100VA 可以使用 ;但开机同时吸合的继电器数量约为

35只,吸合瞬间功耗按70VA计算,总功耗为70VA * 35 = 2450VA,那就超出变压器总功率了,但之前一直这样使用。所以希望知道计算公式,或老专家的这方面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