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累积误差?

楼主(2011-08-08):
现遇上一个问题急需解决,请各位帮忙:现用松下A5系列的伺服电机用联轴器联接滚轴丝杆,开机运行时先找零点,然后运行至准备位置A,自动运行时,伺服电机正向运行至位置B,然后又反向运行至位置A,如此反复在位置A B之间运行,AB之间运行脉冲数一定,正常情况应当A点位置和B点位置固定不变,但出现一个问题:伺服运行至位置A的位置逐渐向零点偏移,运行1000次后偏差约1毫米,观察几次现象一样,位置A逐渐向零点偏移。请问是不是丝杆反向间隙所致引起误差累积。如果是这样的,该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丢脉冲了,不是反向间隙的事。

网友B:
可能是干扰了,将脉冲线采用屏蔽线。还有种可能,联轴器出现松动。

楼主:
今天我在另一台机器上监控了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发现偏差更大,上位机发送90000个脉冲,而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了90002-90004个脉冲,如果运行变频器,则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更多,约90300-90400个脉冲。关闭变频器则接收到90002-90004个脉冲。应该是干扰问题,请问如何处理这样的干扰?谢谢!

楼主:
采用了屏蔽双绞线,伺服驱动器侧单边接地。我不明白为什么脉冲数会增多,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系统是否有良好的保护接地?

楼主:
现在发现是没有接地导致多接收了300-400个脉冲,但接地后仍然会有时多接收2-4个脉冲。是否接地仍然有问题导致干扰。谢谢!

网友A:
有改善就是进步!

屏蔽接地换着法儿试试,信号电缆扣磁环试试。

网友C(2018-12-26):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