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PLC高速计数器叠加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请教各位高人:我用E6B2欧姆龙的编码器,作为FX2NPLC的高速计数器的A、B相加减计数。计数器看来还是比较准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转相同的转数,本次的脉冲数总是要比上一次的脉冲要多,也就是脉冲数总是要叠加,致使检测不准确。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处理这叠加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叠加。是累加。向同一个方向转的话当然数值一直增大或者减小的啦。

“转相同的转数”你希望转多少转后是“一次”4圈?1圈?还是半圈?

我没能理解你说的“不准”的含义。不准是错的意思还是误差的意思?看你所说“计数器看来还是比较准的”的话应该是属于误差吧?

是不是机械转了一个周期,编码器转了若干,但是机器再转下一个周期之后编码器也应该转了相同的若干,可是就变成了若干+n。是不是?

网友B:
有几个问题问你一下

1)编码器是往相同的方向转的吗

2)转过之后,计数器有没有清零

3)看一下自己编写的程序有没有错误

回答以上问题,我才能给你准确的判断。

楼主:
谢谢!我这个是用于矿山提升机上的,编码器安装于减速器上,减速器的输出端(也就是低速端)连接一个缠绕式的直径2.5米的滚筒,连接滚筒的轴上的齿轮齿数与编码器的连接轴上的齿轮齿数比是98/23,电机是用280KW10KV高压电机,滚筒上缠钢丝绳,编码器主要用于监视滚筒的转数和钢丝绳的长度、出绳的速度等。现提升的高度70米左右,往返的提升、下放,在地面井口时为零点,往下时计数器加计数,提升时减记数。每次下放在同一点(有个平台,有个很大的监视器看得到,停车位还比较准确)都会比上一次的数要多上200个脉冲左右,同时提升上来到井口时也比上次在井口停车时多200个左右。我用的C251加减记数器,MT4500T触摸屏。

网友C:
不可能每次都比上次多,这样岂不是多做几次,误差会一直大下去。如果确实每次到井口的同一位置将计数器清零了,那就重点检查编码器联轴器是否有打滑现象?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编码器信号线屏蔽接地了没有?编码器与PLC的距离是否太长,信号线线径是否过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每次都比上次多,这样岂不是多做几次,误差会一直大下去。如果确实每次到井口的同一位置将计数器清零了,那就重点检查编码器联轴器是否有打滑现象?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编码器信号线屏蔽接地了没有?编码器与PLC的距离是否太长,信号线线径是否过细?

除了这些检查以外, 还要查查看 是否在停机时,或某个时刻编码器(或PLC)有掉电情况,有的话就是    掉电后不计数了,而北侧 物体有可能有很小的移动, 就造成误差了! 你可以考虑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钢丝绳牵引。你以为可以很准啊?某时候拉长了。某时候缩短了相差200个脉冲实在太少了。

新钢丝绳用着用着还要拉长啊。

你光滚筒都2.5米了。如果滚筒上绕上20圈的钢丝绳。你自己算算钢丝绳有多长了?200个脉冲是多长啊。

天啊。搞工控光懂工控不行的。机械原理不懂的话,只有搞死自己。

现在死了?没死的搭两句。

网友A:
至于上面说到的干扰啊;联轴器打滑啊;停电啊;什么的都是可控可防因素。但是钢丝绳拉长和不稳定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你的定位方案绝对要改。

楼主:
钢丝绳的长度是也滚筒的转数来计算的,钢丝绳本身就是软的,会根据载重的不同拉升的长度都有变化。

楼主:
我只能在下班的时候才能来看一下,不是24小时在线的,请谅解!

网友E:
你的检测点应该是一个稳定且不易变化的部分.而且如果用它作软限位用的话,还应该有另一套硬件机构限位.

网友F:
实际情况是变化的,那么基准就需要跟着改变。如何调整基准才是你需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也处理,是编码器的问题,整惨了!

网友A:
现在如何了?

网友B:
现在好了啊   有时候问题往往是一个小的方面,造成我们的困惑。在解决的时候一定要多分析,多研究一下。因为自己做的东西,比较熟悉,别人只能给你点意见帮你去解决,主要还是靠自己平时养成一个号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