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软启动怎么接线?

楼主(2011-08-08):
前段时间别人拆电机去维修,现在送回来了。这两组线怎么接??软启动器的线没有拆过。没有其它的接触器,这个是不是软启动器我也不清楚,反正配电柜输出电源到电机就这个设备。 软启动器两组输出线,第一组T1.T2.T3分别接黄绿红。第二组T6.T4.T5分别接黄绿红。这两组线那组接电机U1V1W1.那组接W2U2V2? 现在我计划T1.T2.T3分别节电机的U1V1W1。T6T4T5分别接W2U2V2。这样对吗???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A:
“没有其它的接触器,这个是不是软启动器我也不清楚”看你问的不清不楚的,自己搞不明白还是别接了,别把接短路了!

楼主:
懂怎么接我还来问吗??常见得软启动器只有一组输出线,而我这个是两组的,这个设备代替传统的带辅助交流接触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设备,别人还能猜么?

网友C:
T1.T2.T3分别接电机的U1V1W1。T6T4T5分别接W2U2V2。是对的。

网友D:
不管别人说什么,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各个端子的作用,不能靠猜,找资料,实在不行就联系设备的厂家

楼主:
设备我不是说类似软启动器吗?用来代替原始的星三角启动。只是分不清两组线接电机那那组头的顺序。就这简单的问题,是你们自己往歪想!再说设备是做什么的我都说得怎么明白了!2组输出接电机2组头。

楼主:
是Allen-Bradley公司的SMC系列150-F135NBD 智能马达控制器-软启动.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E(2012-01-30):
像你描述的好像是星三角启动啊,实在不行直接向厂家咨询

网友F:
最好找到资料确认。根据经验,你这也有可能是软启动内置旁路运行的马达控制器。单位先前就没有知道的人吗?

网友G: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sg/150-sg009_-en-p.pdf

网友H:
最好找资料,看看资料的接线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