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1-08-08):
 想一个让它正方向旋转,一个让它反向旋转

楼主:
 天呐,还是没人回答啊

网友A:
让图动画转动?还是干什么?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仅两种颜色(绿、淡蓝),依本人的看法,无法分别实现正向旋转、反向旋转的视觉效果,至少需要3种以上的颜色。

不能实现的原因并非是程序方面的问题,而是正向与反向旋转的图形是一样的,视觉效果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图形动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正向旋转,可再仔细看,又象是反向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