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交流永磁伺服电机定子绕线问题

楼主(2011-08-09):
资料上说定子上有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且成90度角,但我发现我厂定子上很多绕组 好像也没成90度角的 真把我搞糊涂了 ……

网友A:
是指电量的相位角,不是指线圈的空间位置。

网友B:
哦 原来如此

网友C(2011-09-20):
你所说的资料是指单相伺服电机,而你厂的伺服电机可能是三相的。

网友D:
在同步电动机上安装同步换向器不能叫无刷直流电动机,是科学界的指鹿为马,因为它是逐相换向--是交流电动机,它永远找不到直流电动机的转矩性能和调速性能。逐相换向,定子磁场永远无法和转子磁场相互垂直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