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仿真软件能否仿真模拟量信号的输入输出

楼主(2011-08-09):
不知道西门子s7-300的仿真软件能否仿真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还有如果想模拟编码器,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不甚感激。小弟积分不多,多多包涵。

网友A:
编码器好像是不能模拟的 一般的数字模拟两都是可以的

技术探讨QQ290457879

网友B:
模拟量可以模拟的, 编码器 是要和外部 连接的,  不能模拟, 这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应该有吧;

网友C:
有一个仿真软件,可以模拟

网友D:
编码器是个PLC外部的记数设备,s7-300软件模拟只能模拟PLC的,两者不能同一而论

网友E:
542796西门子S7-200模拟量编程,VW好象很乱,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很难搞清楚,不象数字量从输入到中继或输出,一个连一个,非常清楚,哪位高手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E:
542796西门子S7-200模拟量编程,VW好象很乱,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很难搞清楚,不象数字量从输入到中继或输出,一个连一个,非常清楚,哪位高手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1160362912·qq.com

网友F:
求s7-200中文编程软件   邮箱   zyg8469@sian.com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关于542796西门子S7-200模拟量编程,VW好象很乱,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很难搞清楚,不象数字量从输入到中继或输出,一个连一个,非常清楚,哪位高手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1160362912·qq.com

VW是存储区啊,先看看相关的书吧。

网友H:
有仿真软件的PLCSIM_V5.4或S7_PLCSIM_V54_SP3之类的,下载后选择仿真,可以用I(输入)/Q(输出)/C(计数器)/T(定时器)等等均可以模拟的,例如选择I后,输入对应的地址,I0.1,即可选择ON或OFF,仿真。

楼主:
谢谢各位,有要s7-200的发给你。

网友I(2011-09-10):
那位大侠有西门子中文版仿真软件给发一个,在此表示万分感谢17398022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