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计时

楼主(2011-08-09):
本人初学intouch   ,想做一个显示框一个按钮    ,实现功能为:按钮点击后开始计时,显示框当秒表用。 本人不知道咋编写代码,研究了不少时间也不会,如果哪位高手会的话,麻烦您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A:
写代码,吧程序刷新时间设置为1秒一次,建一个离散量为a,模拟量为b,按钮连接变量a后选择为切换,即按一下a=1,在按一下a=0,

窗口代码程序

if a==1

  then  b=b+1;

endif;

楼主:
非常好用!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