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压缩机制冷配件常见故障

楼主(2011-08-09):
1)制冷配件单相电源不能启动 a. 检查电气连线是否正确,有无松脱; b. 检测端子间电压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柱间C-R、C-S的电阻,RS=SC+RC(常见 故障是主、副绕组接错,导致副绕组烧坏,阻值下降;制冷配件当内置过载保护器动作时为无穷大; 温度高时,阻值会上升); c. 检查运行电容是否损坏; d. 外置过载保护器时,用万用表测量过载保护器是否导通; 2)制冷配件三相电源不能启动 a、检测端子间电阻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柱U、V、W间的电阻,正常时,三个 阻值应一致(异常为短路、断路或者阻值异常;制冷配件当过载保护器动作时阻值为无穷大;温度高 时,阻值会上升)。 b、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有缺相、欠压、过压等。 C、检查压缩机温度是否过高,引起保护器断开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