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环的频率响应与伺服的刚性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想向前辈们再请教个问题!速度环的频率响应与伺服的刚性这两个概念一直理不清,一是想请教这俩个名词的具体意义;二是想问下,速度环的频率响应跟日系伺服经常讲的刚性有没有对应的关系!是不是说伺服速度频率响应越高代表着刚性越高呢?

网友A:
频率响应与刚性是不同的概念,记得以前运动控制论坛里面有个帖子专门讨论刚性、增益、频率响应等概念,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对于同一台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高刚度往往意味着高频响

网友C:
响应频率用带宽来描述,带宽与刚度的大致关系:

系统的自然频率直线运动fn=sqrt(K[N/m]/m[kg])/6.28 or 旋转运动fn=sqrt(K[Nm/rad]/J[kgm^2])/6.28,K为机械刚度;

伺服带宽f0通常取自然频率fn的1/5~1/2,由f0反推得到的刚度即伺服刚度K0,可见伺服刚度K0正比于伺服带宽f0的平方,伺服刚度大致是所有回路增益的乘积。

实际的伺服系统因有积分环节而比这更复杂些,但仍有这种大致对应关系。

网友D:
楼主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伺服电机,你总不能自己在那儿瞎跑吧?你总得连上什么转动的东西或者直线运动的东西让他起作用。这些连接装置或多或少都有弹性。所谓刚性,就是未被建模的弹性。假设你的电机用橡皮筋去传动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说这个系统的刚性很低。这个刚性限制了速度环的频率。在一个低刚性的系统中设定高频率相应就会震荡。

所以,刚性是对一个系统的描述,频率相应是一个驱动器的指标。

大家不要较真,从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很多漏洞。。。

网友E:
谁贴一下刚性的公式吧,一幕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