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伺服闭环PID参数调整的误区

楼主(2011-08-09):
运动控制伺服闭环PID参数调整的误区

1、运动控制伺服闭环PID参数调整存在误区;

2、特别是运动控制参数达到给定值的响应时间,不只是P、I、D参数的调整问题;

3、特别是运动控制参数达到给定值的响应时间,而是执行机构的伺服额定功率、额定转矩的问题;

4、特别是运动控制参数达到给定值的响应时间,或者说伺服一定时,与负载大小(既惯量比的大小)有关的问题;

5、一味的调整P、I、D参数是个误区;

楼主:
我先举个简单的大家一看就明白的例子:

1、我做过一个供热锅炉变频恒压补水压力闭环PID控制系统;

1)系统调好后,实时压力总是在给定压力以下运行,很少达到给定压力;

2)加大P参数后,出现水泵一直在50HZ 运行,压力有时会超过给定压力很多甚至达到上限保护水泵停机,然后压力下行止下限水泵启动;

楼主:
2、原因分析:

1)设水泵的额定流量是10方/秒;

2)设PID输出0~10V的电压,对应变频器的频率是10~50HZ;

3)设定系统压力为P帕;

楼主:
4)设系统在t 时刻,失水1方、2方、3方、4方、5方、6方、7方、8方、9方、10方、20方、30方、40方、50方、60方、70方……

5)由于失水,系统压力偏离给定压力P帕一个△P,失水越多△P越大,反馈至PID输入端,PID输出端分别输出1V、2V、3V、4V、5V、6V、7V、8V、9V、10V、10V、10V、10V、……

6)这时变频器的频率分别是5HZ、10HZ、15HZ、20HZ、25HZ、30HZ、35HZ、40HZ、45HZ、50HZ、50HZ、50HZ、50HZ、……

7)这时水泵的流量分别是:1方/秒、2方/秒、3方/秒、4方/秒、5方/秒、6方/秒、7方/秒、8方/秒、9方/秒、10方/秒、10方/秒、10方/秒、10方/秒、10方/秒、……

8)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

楼主:
3、如果将水泵换成流量是100方/秒,那么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2秒、0.3秒、0.4秒、0.5秒、0.6秒、0.7秒、……

楼主:
4、如果将水泵换成流量是100方/秒,并且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测量量程也扩大10倍,那么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

楼主:
5、此时如果系统失水在100方以下,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都是1秒;

6、原系统失水在10方以下,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是1秒;

7、在以上改变传感器量程、改变执行机构水泵的流量,而没有改变PID参数的情况下,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恒压控制,响应的时间速度没有变慢!

楼主:
7、可见执行机构的能力,是保证PID系统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响应速度一致的关键因素,没有它的保证,PID闭环控制的效果是不会得到保证的;

楼主:
8、可见执行机构的能力,是保证PID系统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响应速度一致的关键因素,没有它的保证,PID闭环控制的效果是不会得到保证的;

楼主:
9、所以很多情况下,伺服闭环PID控制系统,受伺服额定功率小、额定转矩小的原因,负载适应控制范围小、响应速度变化大!

楼主:
1、以上是今天脑子里玩了一天的一个作品,想简单明了的告诉大家,PID闭环控制系统执行元件对系统参数的调整范围及响应速度的影响,排除在P、I、D参数调整中的一个误区;

楼主:
2、为了大家能很快看明白,再对我说的系统简单介绍以下:

1)供热锅炉,水暖管道压力闭环补水系统;

2)补水水泵是变频调速控制的,当水暖管道由于失水压力下降时,补水泵快速运行向系统补水,使水暖管道压力回到设定值P帕;

楼主:
3)压力传感器或者变送器,检测压力量程范围为P帕~P帕+△P;

4)压力闭环控制给定压力为P帕,与压力传感器的反馈压力P帕+△P比较,得出压差△P的信号电压0~10V;

楼主:
5)0~△P的信号电压0~10V,作为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输入信号,PID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在0~50HZ ;

6)设水暖管道实际失水分别为1方、2方、3方、4方、5方、6方、7方、8方、9方、10方时,其压力变化范围恰好是0~△P;

7)如果系统失水超过10方时,压力超传感器检测量程,压差△P的信号电压为10V不变;

楼主:
8)变频器频率低时,水泵补水流量小,变频器频率高时,水泵补水流量大,50HZ 时水泵额定流量补水;

9)为了简化运算,设频率与流量成正比变化,例如50HZ 时水泵补水流量是10方/秒,则5HZ时水泵补水流量是1方/秒;

楼主:
10)设压力PID闭环系统P、I、D参数处于最佳状态不变;

楼主:
11)只是改变水泵流量,或者改变水泵流量、同时按比例改变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但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不变,压差0~△P的信号电压0~10V不变,变频器输出频率0~50HZ不变;

楼主:
12)这样就得出用额定流量10方/秒的水泵补水时:

4)设系统在t 时刻,失水1方、2方、3方、4方、5方、6方、7方、8方、9方、10方、20方、30方、40方、50方、60方、70方……

8)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

3、如果将水泵换成流量是100方/秒,那么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1秒、0.2秒、0.3秒、0.4秒、0.5秒、0.6秒、0.7秒、……

4、如果将水泵换成流量是100方/秒,并且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测量量程也扩大10倍,那么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

楼主:
请大家探讨?

网友A:
直接终结这个垃圾帖:楼下的木有小JJ。

楼主:
复习总结一下上边的结论:

1、一个PID闭环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稳定控制范围究竟与那些因数有关系?

2、当我们把水泵的流量扩大10倍时,响应时间由1秒加快到0.1秒,但是稳定控制的范围没有变,还是压差△P,失水超过10方时,响应时间开始变慢;

3、所以得出结论,只改变执行元件的能力(例如水泵的额定流量、伺服的额定功率),就可以正比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但是稳定控制的范围没有变(还是压差△P);

楼主:
复习总结一下上边的结论2:

1、一个PID闭环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稳定控制范围究竟与那些因数有关系?

2、当我们把PID闭环控制系统的反馈检测传感器的量程扩大10倍时,响应速度由0.1秒下降到1秒,而稳定控制范围由压差△P-10方,扩大到10△P-100方;

3、所以得出结论,只扩大传感器的量程,响应速度由正比下降,稳定控制范围正比增大

楼主:
复习总结一下上边的结论3:

1、那么PID闭环系统的响应速度、稳定控制范围由传感器的量程、执行元件的功率来决定,那么P、I、D参数的调整到底改变的是系统的什么?

2、下来我们讨论;

楼主:
当我们改变比例P参数时,到底改变的是什么?结合上边的例子来说:

1、如果我 们调高比例P参数时,检测PID输出的电压在相应增大,例如输出电压由1V提高到了2V ;

2、这样当PID输入电压0~10V不变时,PID 输出的电压由于P参数提高而增大变成2~10V;

3、这样“8)由t 时刻开始,水泵补水到压力达到给定压力P帕需要的响应时间分别为: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 ”变成:

0.5秒、0.66秒、0.75秒、0.8秒、0.85秒、0.88秒、0.885秒、0.89秒、0.9秒、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 ”

楼主:
4、比例参数P由最佳状态跳高时,PID输出电压的下限收窄为2~10V;

楼主:
5、比例参数P由最佳状态跳高时,PID输出电压的下限收窄为2~10V,上限电压不变;

6、结果PID的稳定控制区△P由 0~10方的下限区域收窄到10方这一个点上;

7、PID的响应速度在下限进入非稳定区段不均匀的有所提高,如:0.5秒、0.66秒、0.75秒、0.8秒、0.85秒、0.88秒、0.885秒、0.89秒、0.9秒、

8、PID的响应速度在上限非稳定区段没有变化,如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 ”

楼主:
9、所以比例参数P在最佳状态时,输出电压在0~10V,稳定区的下限展宽展宽止给定值,上限执行元件恰好处于额定运行状态;

10、所以比例参数P比最佳状态小时,这时如输出电压在0~9V,在给定值附近响应速度无限慢或者说响应时间无限长,偏离上限处执行元件处于欠额定运行状态,就是说执行元件达不到额定状态;

楼主:
11、所以我们在调P参数时,可以在PID输入电压的0~10V的上限10V 时,使伺服电机刚好进入额定状态时的P值为最佳;

楼主:
12、所以我们在调P参数时,当系统运行在给定值附近时,响应速度不能偏高,而是要接近最大偏差时的响应速度为最好,如都是1秒;

楼主:
1、从上述讨论的结果看,比例参数P的调整,在最佳状态时,PID输出的信号电压在0~10V之间;

楼主:
2、从上述讨论的结果看,比例参数P的调整,在较最佳状态偏高时,PID输出的信号电压在2~10V之间;

楼主:
3、从上述讨论的结果看,比例参数P的调整,在较最佳状态偏低时,PID输出的信号电压在0~9V之间;

楼主:
4、从上述讨论的结果看,比例参数P的调整,在较最佳状态偏高时,PID输出的信号电压在2~10V之间,PID稳定控制区下限收窄,进入不稳定区,虽然有提高响应速度的作用;

楼主:
顶起来,一定有看明白的!!!!

网友B:
都是理想状态,理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理想状态,理想啊

你说的很对,主要想给大家简单明了的说明PID系统,传感器的量程、执行元件的能力(例如泵的流量、伺服的功率)、稳定的范围区间、响应的时间速度、PID参数的选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看明白了,会使你对PID闭环控制作到真正理解!

楼主:
如何设计一个PID闭环系统,使得这个系统有理想的偏差纠正范围?有理想的响应速度?

楼主:
1、上面我讲了如何调整一个PID闭环系统,使得这个系统有理想的偏差纠正范围?有理想的响应速度?

2、那么“ 如何设计一个PID闭环系统,使得这个系统有理想的偏差纠正范围?有理想的响应速度? ”就有了答案!

楼主:
3、如何设计:

1)第一步,确定控制对象,它应该是一个有确定物理意义的参数,例如上面例子中水暖管道的压力,及其控制目标值P帕

楼主:
2)第二步,确定控制对象的允许偏差范围,既上限、下限值,例如上面例子中水暖管道的压力偏差值△P,失水10方

楼主:
3)第三步,确定对控制对象适时参数的检测传感器及其量程,例如上面例子中水暖管道的压力偏差值是△P,失水10方,那么压力传感器的量程等于P~P+△P;

楼主:
4)第四步,确定执行元件的能力,例如上例的水泵的额定流量10方/秒,可以用公式计算:

              流量=系统允许失水上限 / 响应时间

楼主:
所谓响应时间,就是发生允许最大偏差时,需要在多少时间内能使系统回到控制目标值;

楼主:
这个响应速度或时间,如果设计的越短,那么执行元件的能力就要求高,如果是水泵,额定流量要大,乘上额定扬程后,就是水泵的额定功率要大;

楼主:
这个响应速度或时间,如果设计的越短,那么执行元件的能力就要求高,如果是伺服,额定转矩要大,乘上额定速度后,就是伺服的额定功率要大;

楼主:
5)第五步,选用合适的调节器,调节器的输出是直接控制执行元件的,必须根据执行元件的控制要求选择,例如水泵用电压调节器+频率调节器;

楼主:
如果是伺服,必须是脉冲频率调节器+脉冲电压调节器;如果是直流电机调速必须是电压调节器;

楼主:
很多情况下执行元件的控制都需要一个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这时选用合适的运算放大器来完成,这就是PID 闭环控制,其中包含比例调节器、积分调节器、微分调节器;

例如,如果是直流调速,应该是PID 调节器+脉冲发生器+可控硅整流电路!

楼主:
6、第六步,确定比例参数P。P的值大小,应该使PID输出的信号电压或信号电流,在指定范围内,例如0~10V;

楼主:
当PID输出的信号电压最大时,执行元件工作在额定状态;

楼主:
顶起来,一定有看明白的,看看我的自动化设计与“建摸分析”各有那些优点?

楼主:
顶起来,一定有看明白的!

楼主:
点击361人次,不错!

楼主:
1、其实关系很简单,例如漏水5方,补水泵的流量是5方/秒,只需要1秒的时间,就能回到给定压力;

2、其实关系很简单,例如漏水5方,补水泵的流量是1方/秒,就需要5秒的时间,才能回到给定压力;

3、补水泵的流量×补水泵的 扬程=补水泵的功率

楼主:
下来我说说伺服PID速度环控制:

1、先说几个概念:

1)伺服的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速度;

2)惯量比,实际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惯量比,而是负载反映到伺服转轴上的等效折算惯量与伺服转子惯量的比,所以说惯量比,实际上就是伺服的负载是空载时的多少倍,惯量比是描述伺服负载大小的一个物理量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2、伺服PID速度环控制,与伺服PID恒转矩控制、位置控制是不同的:

1)伺服PID恒转矩控制,电压、电流是定值,转矩才能是恒定的,一般是电压不变,PID控制伺服电流恒定;

2)伺服PID速度环控制,是负载变化或者说惯量比变化时,PID控制伺服速度恒定,这时伺服的转矩随负载变化,才能维持速度不变

楼主:
3)伺服PID位置控制,是一个综合控制的过程,举例说,当你看到目标位置还很远时,你会在速度环加大速度给定,跑快点;

楼主:
伺服PID位置控制,是一个综合控制的过程,举例说,当你看到目标位置还很近时,你会在速度环减小速度给定,跑慢点。

楼主:
3、伺服与一般电机有什么不同:

1)一般电机电压是连续的,电流是连续的,转矩是连续的;

2)伺服的电源是信号电源,是交流脉冲式电源,伺服处于点动状态,特别是低速运行时,就是有人说的晃动;

楼主:
3)大家习惯对伺服的运动采用过程描述、过程控制方式,所以很少用功率的概念;

4)如果采用能量的状态描述方式、状态控制方式会是个什么样呢?

楼主:
5)这时可以把信号源的电流脉冲看成能流脉冲。把负载的速度变化看成能量状态的变化,不需要关心过程的细节,只需要伺控制的结果状态!

楼主:
4、伺服的脉冲电压、电流、转矩、转速、功率的关系:

1)伺服的脉冲电压一定时,伺服的脉冲电流的大小,决定负载转矩的大小,这个电流也同样可以看作转矩电流;

2)提高伺服的脉冲电压,可以提高转矩,转矩一定时,可以提高步距速度;

楼主:
3)伺服的脉冲功率

 脉冲电压×脉冲电流 = 脉冲功率

楼主:
4)伺服的脉冲电功

脉冲电压×脉冲电流 × 脉冲宽度= 脉冲功率×脉冲宽度

楼主:
5)伺服的脉冲功率、电功,是与负载相关的量,不是定值;

楼主:
6)脉冲的步距或位移角度,与伺服的极对数有关,与绕组的相数有关,具有交流电机的基本特征;

楼主:
             伺服的转数 = 脉冲数/(相数×极对数)

楼主:
          伺服的转速 = 60脉冲频率/(相数×极对数)

楼主:
5、伺服的运动形式分单脉冲点动方式和连续脉冲连续运行方式;

6、只有连续脉冲连续运行方式下,伺服有PID闭环控制,下面说说伺服速度闭环PID控制。

楼主:
7、伺服电机的性质分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

1)直流伺服电机的特点是,脉冲频率一定时,速度与电压大小成正比;

2)交流伺服电机的特点是,脉冲频率一定时,速度与电压大小无关;

楼主:
3)或者说交流伺服电机的特点是,速度只与脉冲频率成正比,速度与电压大小无关;

楼主:
4)在伺服行业中,有人把用直流电源的脉冲变频交流伺服电机叫做直流无刷电机是无知的缘故;

网友C:
脉冲变频交流伺服电机,能在详细说说吗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变频交流伺服电机,能在详细说说吗 不太懂

1、定子绕组是多极、多相绕组;

2、转子是主极磁场;

3、实际上是同步交流电机,但是绕组电压可以是多相方波脉冲、或多相正弦脉冲;

楼主:
4、伺服的转数 = 脉冲数/(相数×极对数)

楼主:
转速 = 60脉冲频率/(相数×极对数)

楼主:
5、伺服电机直接接响应的直流电源或交流电源,和普通电机一样正常旋转,具有一样的功能,一样的工作原理;

6、伺服电机只有配上伺服控制器信号电源,转子上安装了位移检测编码器后,才能完成伺服所要求的任务和动作;

楼主:
整体认识一下伺服:

1、伺服的定义:以物体的位置,方位,姿势等为控制量,组成跟踪目标的自动控制系统.:

1)在设备上,一个伺服总是和一个运动部件通过机械传动连接成一个整体,作为动力使运动部件定量精确的反复完成固定的运动要求;

2)一般设备上有多少个独立的需要精确制导的运动形式,就有多少个伺服,例如工件的移动、刀具的姿态等

3)所以伺服的动力不需要很大,功率一般是小功率的恒转矩的专业电机;

楼主:
2、对伺服控制系统的主要性能要求:
1)最大转矩是300% 的额定转矩,具有瞬间克服意外强阻力的能力,适应控制精度的要求;

楼主:
2) 转动惯量合适,要与负载惯量匹配,要与运动要求相适应;

楼主:
3)动态性能好, 调速范围宽,在1:1000以上;

楼主:
4)额定转矩、额定功率与负载相匹配,

楼主:
3、交流伺服电机原理
1).电机多极、多相定子绕组线圈,是通过逆变器的晶体管开关控制,把直流电变成脉冲电压电流,给垂直于转子磁极的定子磁通的线圈通电.,外加电压可在数KHZ内转换。
2)施于线圈电压的正负区间是根据接在马达轴上的检测器指示的磁极位置信号进行判断.始终保持定子磁通和电流被控制成与转子磁极的垂直状态,保持转子和定子同步,即效率最高;

楼主:
3)这里有个问题,定子线圈的电流的磁通方向与转子磁通方向不可能始终保持垂直,如果负载力矩小于额定转矩时,会小于90度直到接近零度;

楼主:
4)或者说交流伺服的转矩是脉冲式的,和内燃机活塞做功冲程力矩的大小变化规律相似;

5)而在交流同步或异步惦电机的定子绕组的旋转磁场的大小是恒定的,其磁场与转子磁场的交角岁负载大小在90度到零度之间变化;

楼主:
4、伺服驱动器包括伺服放大器、伺服定位模块、绝对编码器、供电电源模块等:

1)定位模块所起的作用是,发出使物体移动至目标位置所需“指令脉冲”。伺服电机就是按照定位单元向伺服放大器发送的指令脉冲的个数转动的。

单位时间内的指令脉冲数叫做“指令脉冲频率”,用于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

网友C:
牛人啊 听说楼主是人民教师 上课也这样啊 自己杠杠顶 学生都没在教师 哈哈

网友C:
学生都没在教室

楼主:
机械的移动量与指令脉冲的总数成正比。

机械的速度与指令脉冲频率成正比。

最终在±1个脉冲的范围内定位即完成,此后只要不改变位置指令,则始终保持在该位置。(伺服锁定功能)

楼主:
定位控制过程:“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止”3个阶段,从开始位置移动至目标位置。 使物体迅速、准确地移动。

楼主:
2)伺服放大器的作用:

是按照来自定位单元的指令信号,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同时,根据编码器发回的反馈信号,不断对误差进行监控·补偿,确保按照指令进行动作。

楼主:
偏差计数器

偏差计数器的作用是对来自于定位单元的指令脉冲进行累加的同时,再减去来自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得出比较“滞留脉冲”。

偏差计数器向速度放大器输出速度指令,速度指令与滞留脉冲值成正比。因此,当滞留脉冲值较大时,伺服电机的转速加快,滞留脉冲值变小时,伺服电机减速,滞留脉冲为零时,伺服电机停止。

楼主:
电子齿轮

伺服电机以额定转速工作时,其工作效率最高,但是定位单元能够输出的最大指令脉冲频率是固定的,该值较低时,定位单元就无法输出使伺服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的指令。

电子齿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将指令脉冲频率加工放大。

楼主:
3)伺服系统中的位置精度或误差的原因:

伺服电机每转1圈机械的移动量

伺服电机每转1圈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

机械系统中的间隙(松动)等误差

楼主:
一般来说绝对编码器的精度确定伺服系列的精度。所以在选伺服系统的时候,要注意编码器的精度。

网友D:
顶起来 一定有人看懂的

楼主:
1、下边的公式正确吗?

伺服的转数 = 脉冲数/(相数×极对数)

转速 = 60脉冲频率/(相数×极对数)

2、觉得应该是:

伺服的转数 = 脉冲数/(相数×极数)

转速 = 60脉冲频率/(相数×极数)

楼主:
3、正确的是交流脉冲伺服

伺服的转数 = 脉冲数/(相数×极数)

伺服的转速 = 60脉冲频率/(相数×极数)

楼主:
4、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60度电工角,机械角度=60度电工角×2/极数

楼主:
5、三相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60度,两相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90度;

楼主:
6、两相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90度电工角,两相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 (90度电工角×2/极数)机械角;

楼主:
7、m相交流伺服的步距角是180/m度电工角,是(360/m极数)机械角;

楼主:
下面我们丛能量的角度看交流伺服的转矩、电压、电流、速度、脉冲能量、脉冲频率的关系:

1、设一个脉冲的平均转矩T是恒定的,步距交是θ,那么一个脉冲作的功A是:

A=Tθ;

楼主:
2、一个脉冲的平均转矩T是恒定的,就是说一个脉冲的电流I是恒定的,那么一个脉冲的电压u是:

u=Tθ/ I t (t是一个脉冲的宽度)

可见,一个脉冲的幅度电压的大小,与脉冲宽度成反比;

楼主:
3、交流伺服的转速和脉冲频率f成正比,转矩与平均电流成正比,恒转矩电流I不变,那么平均电压U:

Tθ f = UI     U = Tθ f / I  =  (Tθ/I)f

所以交流伺服的转速与脉冲频率成正比,与平均电压U成正比;

楼主:
4、所以交流伺服各参数之间的关系是:

1)转矩与电流成正比;

2)速度与频率成正比,频率与电压成正比;

3)额定功率 = 额定转矩×额定转速

4)u=Tθ/ I t = (T/ I) ( θ /t),说明脉冲电压与步距速度成正比;

网友E(2013-12-05):
给力呀!有机会的话请刘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来告诉大家,“當天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

哈哈 老劉很夠力 這是PID的問題 趕快 等你回答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 怎麼還不敢回答 有屁也該放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