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台达MODBUS RTU通讯 CRC指令

楼主(2011-08-09):
今天编了一套台达plc和变频器rs484通讯的程序,用的是modbus rtu模式,当向plc里下载程序时,却提示crc指令用的不合法(侦错码是c400)。我用的plc是DVP-14ES.哪位高手能帮忙找找原因啊?补充一下,用模拟软件模拟时,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crc指令错到哪里?

网友A:
程序中是否少了个:“SET   M1143”(MODBUS   RTU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程序中是否少了个:“SET   M1143”(MODBUS   RTU模式)?

程序中有“SET  M1143"这个指令,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型号(DVP-14ES)的plc根本不支持“CRC”指令,虽然编程手册中指明了支持crc指令!那位高手能帮着找找原因?

楼主:
下面是整套程序,那位高手帮忙看看,为什么“CRC”指令不合法?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为什么“CRC”指令不合法?

网友B:
我用我的电脑试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编译没有出现错误呢,你把其他没有用的先删除,

先把程序备份一份。再搞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一下!

要不就是软件问题,下个最新!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我用我的电脑试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编译没有出现错误呢,你把其他没有用的先删除,

先把程序备份一份。再搞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一下!

要不就是软件问题,下个最新!

内容的回复:

我模拟了n遍了,编译没问题,就是向plc里下载的时候,提示“指令不合法”,我怀疑是不是这种型号的plc根本不支持CRC指令!!

楼主:
补充:把CRC指令删除就没问题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crc指令在这里用会不合法????

楼主:
这么大的论坛,难道就没有高手给个答复吗?跪求!跪求!跪求!

网友A:
提个建议:

从台达的说明书中选一个通讯程序(含CRC校验的), 是原封不动、一字不漏的下载到你的PLC,不用考虑原程序是否与你的要求吻合,只是用来验证你所担忧的问题-------即是程序不对?还是PLC有缺陷?

如果程序可以下载,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如果程序不可下载,那就是PLC型号不对,或PLC有缺陷。

试一下!

网友B:
手头没有这型号的PLC,我只是编译时,没有报错,可能如你说的下载的时候就会报错;

你应该按楼上说的去试一下,不行给台达的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一个明白;确认一下;有没有这功能!

楼主:
对:yjig 关于

提个建议:

从台达的说明书中选一个通讯程序(含CRC校验的), 是原封不动、一字不漏的下载到你的PLC,不用考虑原程序是否与你的要求吻合,只是用来验证你所担忧的问题-------即是程序不对?还是PLC有缺陷?

如果程序可以下载,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如果程序不可下载,那就是PLC型号不对,或PLC有缺陷。

试一下!

非常感谢你提的建议!我找了很多关于通讯程序的例子,却没有一个含有CRC校验指令,后来在台达PLC应用技术手册上找到了一段crc指令解释,下面是截图: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plc我换了一台同样型号的plc试了试也不行,可见不是plc的问题!

疑问:1..如果crc指令可用,为什么台达不给出编程实例?

            2.既然ES机种可用crc指令,那为什么下载时提示不合法?

网友C:
你试试把通讯格式设置h87 在set M1161 8位模式 set m1143 rtu 模式 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D(2011-09-25):
t通讯数据错,把H86改H87, SET M11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t通讯数据错,把H86改H87, SET M1143

感谢提出错误!不过crc这个命令还是下载不到plc中,没办法我还是采用了那种麻烦的算法。

网友E(2011-12-20):
台达直接可以通过软件里的东四,查出crc校验码,写入,这样有可能下载下去

网友F:
直接删除CRC指令下载看看会不会提示错误,

或者单独写一条CRC指令进行验证即可。

网友E:
我觉得你的crc的那段程序应该在X1以及X0的mov指令的后面,d105的后面,从PLC的扫描来讲先扫描了crc指令,他那里根本没有数组处理可能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