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bus网关在STEP7中的配制方法

楼主(2011-08-09):
微硬创新modbus转profibus网关在STEP7中的配制方法 www.profibus-dp.com

Step7 中的配置说明

(1) Modbus-RTU 侧接口的配置
在 Step7 硬件配置界面,添加了微硬模块 PBMDP-K20 之后,双击图标,在出现如图 1-1

的窗口,选择 Parameter Assignment。

图 1-1:Modbus-RTU 接口的设置
波特率和校验:必须设置的和您要连接的 Modbus 设备的一致,否则微硬模块和你要 连接的设备无法通讯,下面设备的通讯接口的设置请参看他们手册的说明或者致电设备厂 家询问。
从站状态监测和数据更新模式:可以选择默认。

等待时间:推荐默认的 500mS,他的意思是微硬模块发出一条 Modbus 报文之后等待下 面设备回答的时间,如果超出 500mS,不再等待直接发送下一条,如果在 500mS 内回来了, 紧接着等待一个空闲时间后发送下一条报文。
总线空闲时间:推荐默认的 50mS,他的意思是指,接到下面设备回答的报文之后等待

50mS 再发送下一条报文。有些设备响应速度比较慢,如果 50mS 太快的话,建议将此时间调 长。

(2) Modbus 报文的配置
下面举例说明,如阅读有困难请参看第三章 Modbus-RTU 简介。假如您要读取 Modbus 站号为 1 的设备的 3 区的寄存器地址从 0 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的值(3 区用户手册上可能 是 300XX 或者说支持 04 功能码(Modbus 报文第二个字节))。您可以在右边产品列表里面 PBMD-K20 下面选择“read 3 Words(3XXXX)”模块插入到 Slot3 里面,如图 1-2。
双击你插入的模块,选择 Parameter Assignment,从站站号即为你要访问的 Mobus 设备
的站地址,此例为 1;起始地址就是你要访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此例为 0。那么三个寄存 器回来的数据就存放在这里分配的 IB256-IB261 着 6 个字节里面。
    其他您要读写的数据都可根据此例来配置。
图 1-2:Modbus-RTU 报文的配置

(3) 启动微硬模块开始工作。
以上工作完了,最后一点就是要启动微硬模块开始工作。将控制字最低为置 1。本例控 制字为 QB0(在 Slot2 里面,具体地址是多少还要看您的配置),所以您需要在 OB1 模块里 面加上如图 1-3 的程序。
图 1-3:启动设备

    如果遇到问题,请致电我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咨询!
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www.profibus-dp.com

楼主:
MODBUS从站状态监测补充说明

PBMD485-K20网关从站状态检测功能说明

1. 在PBMD模块中配置“Choose从站状态监测”,如图:如果需要监测的从站数量小于8个,则选择“有从站状态监测(8位)”;如果需要监测的从站数量大于8个并小于16个,则选择“有从站状态监测(16位)”;以此类推,最大可监测32个从站状态。本例中选择“有从站状态监测(8位)”。

2. 在STEP7右侧模块目录中选择“MODBUS从站状态表(8位)”,添加至输入输出地址列表,如图。
注意:“MODBUS 从站状态表(8 位)”必须插在所有MODBUS 报文最后。

3. 双击该条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如图。
图中的设置表示:DP地址IB2中,第0位代表MODBUS第26号从站(1AH)的状态,第1位代表MODBUS第27号从站(1BH)的状态,以此类推,第7位代表MODBUS第8号从站(08H)的状态。本例中,我们只关心地址26、27、28、29的状态,所以后四位的设置不起作用。

IB2:
D7(忽略)  D6(忽略) D5(忽略) D4(忽略)      D3                         D2                        D1                   D0
8号                7号                  6号                 5号            29号从站状态     28号从站状态     27号从站状态    26号从站状态
以26号从站为例,D0位的状态有如下含义:
D0=0时,PBMD模块向26号从站发送报文后,可能发生了等待应答超时、奇偶校验错、CRC校验错、从站应答异常的情况,表示通讯异常。
D0=1时,PBMD模块与26号从站通讯正常。
4. 注:由于监测表也要占用PROFIBUS 中一定量的用户参数字节,这就减少了插入从站的报文条数。

楼主(2013-01-19):
 最近一个朋友将485接口仪表接入PROFIBUS,在配置PBMD485-K20网关转换器后,PROFIBUS通讯正常,MODBUS一侧发送灯闪烁,接收灯偶尔闪烁一下,判断这不是正常现象,正常应该是发送和接收灯交替均匀闪烁。经过诊断,在STEP的硬件配置中调节一下MODBUS空闲时间,就OK了。分析原因:仪表的通讯口反应速度较慢(仪表厂家就不透露了),当网关收到仪表的回答报文后,网关立刻发送下一条报文,由于网关回答太快,此时仪表还没有进入接收状态,因此造成通讯故障。调节空闲时间为50ms,通讯正常。大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