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GOT1000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11-08-09):
我在用三菱GOT1000触摸屏(型号:GT1155-QSBD-C),想自己做一条与个人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希望各位专家给个接线图。

个人电脑和触摸屏都是RS232九针口,触摸屏正在连接的CPU型号:Q00JCPU-S8。如果线做好了要不要改通信设置?本人刚入行,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希望可以帮到你,一般通信只需要选择型号和波特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帮到你,一般通信只需要选择型号和波特率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我已按照这个接线图做了一条,,但还是通讯不上,是不是有那些细节没搞对呢?

网友B:
正常都是有US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都是有USB口的

这个触摸屏比较小,没有USB口

网友C:
GT1155-QSBD-C是有USB编程口的

网友A:
对:啊进 关于引用jingzhe_li 的回复内容:
希望可以帮到你,一般通信只需要选择型号和波特率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我已按照这个接线图做了一条,,但还是通讯不上,是不是有那些细节没搞对呢?

内容的回复:

你先试试可不可以和PLC进行通讯,如果不可以说明线有问题,如果可以,你把两边管脚1相连,再把九相连,试试看

楼主:
对:jingzhe_li 关于回复内容:
对:啊进 关于引用jingzhe_li 的回复内容:
希望可以帮到你,一般通信只需要选择型号和波特率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我已按照这个接线图做了一条,,但还是通讯不上,是不是有那些细节没搞对呢?

内容的回复:

你先试试可不可以和PLC进行通讯,如果不可以说明线有问题,如果可以,你把两边管脚1相连,再把九相连,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与PLC连接的线一头是圆头六针的,一头是九孔的,,做出来的线两头都是九孔,没办法试啊。用PLC原有的线连到电脑九针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GT1155-QSBD-C是有USB编程口的

确实没有USB口

网友B:
串口连接也很简单的

有现成的连线

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网友A:
触摸屏与PLC连接的线一头是圆头六针的,一头是九孔的,,做出来的线两头都是九孔,没办法试啊。用PLC原有的线连到电脑九针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上不是有个232口吗?只要和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了,你直接用触摸屏上的232就可以和PLC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上不是有个232口吗?只要和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了,你直接用触摸屏上的232就可以和PLC通讯的

触摸屏上有两个口,一个是RS232九针口,一个是RS422九孔口。现在是用RS232九针口与PLC(圆头六针)连接生产,我要编写触摸屏,但是我电脑的RS232和触摸屏的RS232都是九针口(公头)

网友A:
不知道则么回事,上不了图片了,今天我接了一根线,不过不是上面的接法,可以同时和PLC及GOT通讯,接法是这样的

两端母头我用A/B表示,A端7、8相连并和B端1相连,同样B端7、8相连并和A端1相连,A/B两端2、3交叉相连,4、6交叉相连,5直接连,这样就可以通讯成功,和上面的区别就在1、7、8这三个管脚上,你试试,如果还不行,我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对:jingzhe_li 关于

不知道则么回事,上不了图片了,今天我接了一根线,不过不是上面的接法,可以同时和PLC及GOT通讯,接法是这样的

两端母头我用A/B表示,A端7、8相连并和B端1相连,同样B端7、8相连并和A端1相连,A/B两端2、3交叉相连,4、6交叉相连,5直接连,这样就可以通讯成功,和上面的区别就在1、7、8这三个管脚上,你试试,如果还不行,我就无能为力了

内容的回复:

不管行不行,首先感谢这位大哥,感谢。马上去试试

网友D(2011-09-30):
PC------HMI/PLC(HMI中转)

DB9F------DF9F

2-----------2

3---------1

4----------6

5---------5

6---------4

网友C:
GT1155-QSBD-C,这个触摸屏我用过好多个,都是有个小的USB口的啊

楼主(2011-11-23):
本求助宣告失望,试了N种方法和途径啊!

网友E:
直接买一根,供应商那应该都有的

网友C:
是4、6短接到对方的8

网友F(2018-02-27):
客服不会告诉我们,只想让咱们买她的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