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温度PID程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09):
现在用固态继电器带动加热管加温,用Q0.0的通断控制固态继电器,PID程序是用向导做的,自己生成一个PID,直接添参数就行,如果我不用PID向导做程序,自己编写一套PID程序的话,应该怎么做?增益 积分时间 微分 设定值 采集周期这些参数填表我都会,但是Q0.0在程序里怎么控制它的输出呢?用Q0.0的通断来控制固态继电器,那么PID的参数表都填好了,怎么写程序控制Q0.0的输出呢?向导是自己生成的块,不知道里面怎么计算的,也不知道Q0.0怎么输出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在系统手册中PID向导章节中有PID向导使用的公式,你可以按照这个公式编写一个。

楼主:
听别人说得用模糊控制,可以使Q0.0输出,来实现频繁通断控制温度。模糊控制哪里有介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别人说得用模糊控制,可以使Q0.0输出,来实现频繁通断控制温度。模糊控制哪里有介绍呢?

不要被这些词(概念) 给忽悠了,PID  继电器输出 肯定是频繁通断 输出的 !

楼主:
那么自己做PID程序的话, 怎么做程序可以控制频繁的通断?

网友C:
怎么就以点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自己做PID程序的话, 怎么做程序可以控制频繁的通断?

这就是 把PID 的输出,用累计执行时间来表示, 把输出时间做个标准化, 例如, 1.0 (100%) 为全输出;

欧陆的 温控仪表 就是怎么做的, 不过是增量型的;

网友D(2018-05-22):
楼主我用Q0.0输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固态继电器一会开一会断呀?我设置的占空比为10s。我跟你做的实验差不多的

网友E(2020-09-30):
5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F:
自己搭建PID,就得自己实现PID的数学模型,用梯形图实现感觉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