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停机零速度摇摆

楼主(2011-08-10):
ACS800-04变频器,DTC控制模式运行,电机运转方向设为单方向正转(不取负值给定信号),接通使能信号,启动运转信号,以20HZ(模拟量设定频率)运行。断开运转信号,变频减速停车,在0速度时,电机在0至-2RPM范围运转,停不下来,断开使能信号,电机还在0至-2RPM范围运转。无法停机。求高手赐教。(1)为什么没有运转信号,使能信号变频器还有输出?电机还会动?

网友A:
你测过变频停车时,0109组运行参数的输出电压还有值没,查看起动继电器是不是损坏,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给我打电话:15934142763,小卫,QQ397359087

网友B:
你查看一下没有使能信号能启动吗?这种情况,是变频处于使能状态,电机处于励磁状态,并且电机辨识没有做好,才使得电机摆动,重新做辨识,如果还不行,换换主板吧。

网友C:
这么烂的ABB国人还这么爱用,真是匪夷所思。   用多台ABB,损坏率太高,基本上修复的可能性极小,坚决不会再用。

楼主:
对:青岛黄工 关于

你查看一下没有使能信号能启动吗?这种情况,是变频处于使能状态,电机处于励磁状态,并且电机辨识没有做好,才使得电机摆动,重新做辨识,如果还不行,换换主板吧。

内容的回复:没有使能信号,变频器不能启动。在0速度附近摆动时,确认过当时没有使能信号和运行信号。补充一点:不是每次停机都会出现0速附近摆动,有少数时候会出现。变频柜是直接买的ABB的整体柜子,柜门上面还贴着“测试过”标签。

网友C:
ABB出如此怪故障一点不奇怪,一台ABB在运转中数字端子居然无法工作,最后还是主板坏,这么烂的机。

楼主:
转换成SCALAR标量模式,运转正常。目前还没有发现0速度摇摆现象。难道是DTC模式下电机辨识没有做好?做辨识时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正常操作至辨识完成。

另一问题:另一台电机在DTC模式下启动总是出现“堵转”报警,切换到SCALAR模式运行,一切正常。其他参数都没改变,请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D:
应当是电机辨识没有做好,重新辨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