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STOP黄灯慢闪,SF红灯亮

楼主(2011-08-10):
一台S7-300西门子PLC,CPU314,有两个月没用了,原来正常,昨天开机发现SF灯亮,并且STOP灯一闪一闪,在RUN位置也是这样,且钥匙开关不能打在MRES位置,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没有了电池没有报警吗

网友B:
看硬件诊断和模块信息

网友C:
这个咨询一下西门子技术支持吧。

楼主:
首先是电池没电了,换上电池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程序没有了吗!。。。。。。。。。

网友E:
掉电应该是程序没有了吧,从新下载一下组态和程序吧 MRES就是自己复位的吧?

网友F:
MMC卡的问题,你在网上看看怎么格式化,格式化了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于MMC卡的问题,你在网上看看怎么格式化,格式化了就OK了

不要误导人。

网友G:
格式化了,程序也没有了,

楼主:
可能就是程序没有了

网友H:
没有程序了,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