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单位时间内计算次数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题目这样:

输入点4个:I0.0、I0.1、I0.2、I0.3;

输出点2个:Q0.0、Q0.1。

要求:若1分钟内4个输入点只要累计有9次输入脉冲信号,则输出Q0.0。

             若1分钟内4个输入点累计有15次输入脉冲信号,则输出Q0.1。
     程序越简洁越好。

网友A:
假如 1 分钟内 累计有 12个脉冲 是不是就 Q0.0,Q0.1都不输出?

网友B:
做个1分钟的中断,然后I0.0,I0.1,I0.2,I0.3并起来公用一个记数器。

当你的记数值等于9的时候输出Q0.0,当记数值等于15的时候输出Q0.1,然后关闭输出Q0.0

楼主:
15次以里还是输出Q0.0。

网友C:
西门子200可以考虑使用I0.0~I0.3的上升沿中断+定时中断来完成。

网友D:
给个例子看看啊。

网友E:
看起来很简单的题目,但是细琢磨发现有点难!

网友E:
初步想法如下,将一分钟确定为60秒,每秒对应一个存储器,这个存储器记录当前秒内上升沿次数,让这60个存储器建立一个堆栈,先入先出,每秒中执行一次出栈(丢弃最初一秒的数据),执行一次压栈(压入刚过去一秒的上升沿次数),通过统计这60个数据的和,就知道当前一分钟内的脉冲量,从而做出决断;这种设计思路有可能会带来延迟,比如第一秒就有20个上升沿,可是必须等到一分钟后才能决断,可以做一些优化,同时也可以缩短时间间隔,比如100MS,不知道楼主是否要的是这个功能,如果是,思路有了,程序就容易了!

网友F:
楼主:1、你这1分钟是随意的1分钟?即任意连续出现9个(或15个)输入脉冲的间隔小于1分钟?还是启动后的1分钟?

            2、如果是连续的进行判断,是否是这样要求:当最后出现的输入脉冲与它相连续出现的前9个(或15个)输入脉冲的间隔小于1分钟,使Q0.0=1(或Q0.1=1),否则Q0.0=0(或Q0.1=0)。。。。

           这些问题应讲清楚才可考虑怎样编程。仅供参考。

网友E:
使用每分钟的一次中断是不合理的,试想一下,比如第一分钟的最后一秒有上升沿8次,之前的59秒无上升沿,第二分钟的第一秒也有八次,其余59秒没有,那么按照这种做法,会判定两个一分钟都少于9次,实际上,分钟与分钟之间只是人为的设定了界限,这是不科学的,所以应该让这一分钟以一定间隔不断的向后"滑动",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思路!

网友G:
要求应该再详细些,要知道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H:
也曾看过一个帖。那个帖是说指定时间内是否发生3个脉冲。说得很详细的了。可,找不到……

楼主:
是随意的1分钟,只要在一分钟内发生9次或15次都会有输出。

楼主:
这是一个磨机油站磨辊的位置信号,共计有4个磨辊,每个磨辊对应一个低位限位信号,即I0.0、I0.1、I0.2、I0.3;
对应两个输出信号,即Q0.0、Q0.1。
当磨辊处于低位时会有指示灯闪烁,但当1分钟内4个磨辊累计超过9次低位信号,则输出Q0.0报警。若超过15次则输出Q0.1发出停机信号。

网友E:
对:wyb2866255 关于

楼主:1、你这1分钟是随意的1分钟?即任意连续出现9个(或15个)输入脉冲的间隔小于1分钟?还是启动后的1分钟?

            2、如果是连续的进行判断,是否是这样要求:当最后出现的输入脉冲与它相连续出现的前9个(或15个)输入脉冲的间隔小于1分钟,使Q0.0=1(或Q0.1=1),否则Q0.0=0(或Q0.1=0)。。。。

           这些问题应讲清楚才可考虑怎样编程。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这个思路更加灵活,与我的想法相结合,得出算法如下,使用中断(如果时序要求严格)或者通用程序中检测上升沿,建立一个先入先出的压栈结构,每发生一次上升沿记录一次当前时间,压入栈结构,同时检测与前面第9次的时间间隔是否有一分钟,再检测前面第15次时间间隔是否有一分钟,从而做出决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是栈结构,而非真正的栈,因为时常要检测两个时间间隔,即第9次与第15次,传统的栈不能从中间得到数据,故需要自己来写一个栈的算法;二,这个一分钟间隔向后滑动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两次上升沿的间隔),比如前面已经在一分钟内发生了20次上升沿,那么报警已经输出,下一次上升沿间隔了2分钟才来,结果导致这两分钟内都有信号输出,就不够客观了。这种算法优势是计算量较小---------我们都知道股票分析中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叫做“均线”比如说20日均线,就是最新20天的平均值,向后推移一天后,增加一个新的值,同时舍弃最初的一个值,始终保持最近20天的平均值,然后将这些平均值用线连接起来!我想楼主需要的是一个类此均线的系统。

楼主:
本来以为容易实现,听大家一说还这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网友I:
        题目:输入点4个:I0.0、I0.1、I0.2、I0.3; 输出点2个:Q0.0、Q0.1。      控制要求:
       1、4个输入点分别有脉冲信号输入,其四路连续累计9个输入脉冲信号的时间间隔 < 1 分钟时。其输出Q0.0=1,否则Q0.0=0。
       2、4个输入点分别有脉冲信号输入,其四路连续累计15个输入脉冲信号的时间间隔 < 1 分钟时。其输出Q0.1=1,否则Q0.1=0。
       编程构思:当PLC出现的输入脉冲个数>=9(或15)后,每出现一个脉冲,PLC就判断它与它相连续出现的前9个(或15个)输入脉冲的间隔时间,如间隔时间小于1分钟,使Q0.0=1(或Q0.1=1),否则使Q0.0=0(或Q0.1=0)。

       梯形图:

        VW2是秒脉冲计数器,最大计时为65535,合65535÷3600=18.2小时,即该程序从启动开始,可连续工作18个小时,可以满足一个班次的时间。

网友J:
这个题目作为14楼说的实际应用,其实很简单,以1分钟为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到达设定数量即可。因为实际应用中不需要以任意时间段作为判断条件。如果作为趣味题目研究,可参考18楼说的帖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题目作为14楼说的实际应用,其实很简单,以1分钟为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到达设定数量即可。因为实际应用中不需要以任意时间段作为判断条件。如果作为趣味题目研究,可参考18楼说的帖子。

如果“以1分钟为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到达设定数量即可”那么每1分钟都需要做个判断,这样会有浪费资源,相反,只有累积到达9次,或者12次才做一次时间判断,这样会节省很多资源,因为毕竟正常运行的时候,出现错误的几率是少的。

因此:19楼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E:
翻看了一下18楼提到的帖子,收获很大,同时也想解释一下我的具体想法,用D0-D59分别存放一分钟内每一秒的上升沿次数,建立一个指针,使其能在0-59之间连续变化,用于不断循环访问D0-D59(每秒钟访问一次,下一秒访问下一个)具体做法如下:

1,开机时,清空D0-D59,让指针为0,

2,每隔一秒统计过去一秒的上升沿次数,将其放置在指针指向的存储区,(覆盖掉最先一秒内的数据)

3,同时统计D0-D59的和,也就是最近一分钟内的脉冲次数,根据题目要求,做出判断输出

4,同时指针+1,如果指针大于等于60,强制指针=0

以秒为单位,不断重复2-4步骤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题目作为14楼说的实际应用,其实很简单,以1分钟为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到达设定数量即可。因为实际应用中不需要以任意时间段作为判断条件。如果作为趣味题目研究,可参考18楼说的帖子。

如果“以1分钟为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到达设定数量即可”那么每1分钟都需要做个判断,这样会有浪费资源,相反,只有累积到达9次,或者12次才做一次时间判断,这样会节省很多资源,因为毕竟正常运行的时候,出现错误的几率是少的。

因此:19楼的方法值得借鉴。

不浪费资源。请参考以下程序:

楼主:
看了一下18楼的帖子,又看了几个链接,很有收获。

这个要求是原来的工艺流程,这么写的。应该是以1分钟为单位进行判断。

网友I:
有个问题:I0.0-I0.3如果同时产生上沿,程序结构恐怕得再考虑一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个问题:I0.0-I0.3如果同时产生上沿,程序结构恐怕得再考虑一下了

概率极小。如果非要避免,可以I0.0-0.3分别对应VB0-VB3,再将VB0-VB3加起来计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问题:I0.0-I0.3如果同时产生上沿,程序结构恐怕得再考虑一下了

刚才问了一下现场的人员,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确实是小概率事件。楼上的做法应该行得通。我下午测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随意的1分钟,只要在一分钟内发生9次或15次都会有输出。

原来随意的一分钟指人为时间间隔的一分钟,而不是向后滑动的一分钟,晕了!

网友I:
19楼的程序可否这样修改:I0.0-I0.3的每个上沿都把VB0,VB1的自增1,在把Vw2存入*VD80,84时原程序不变.小概率事件程序应该考虑。

网友F:
      考虑4个脉冲的重叠,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把“I0.0-I0.3的每个上沿都把VB0,VB1的自增1”就可实现的。下面的程序就是考虑了4个脉冲的重叠出现的问题,望大家分析讨论,有不对之处请与指正,共同把这个题目做好。

          该程序是这样判断的:每出现一个输入脉冲,立即判断该脉冲与其连续出现的前9个(或前5个)脉冲的间隔时间,如小于或等于1分钟,使Q0.0=1(或Q0.1=1),否则使Q0.0=0(或Q0.10)。

网友I:
我也做了一下,未测试,请指正.

网友I:
如果要检测时间T内的N次上沿并报警则my_timer子程序中网络2的8改为2*N,网络3之FOR指令的FINAL设置为N-1,网络7中的60改为T

如果要检测多于4个I输入的上沿,则主程序网络5之后再仿网络5增加一个网络,I0.3改成对应的输入,再增加时就类似再增加网络.

这体现了西门子结构化编程的一斑

网友D:
在测试wyb2866255的程序时PLC输出后一直不复位。而且并不是到一分钟才输出,只要够9次就输出的。这点我还没太明白。

楼主:
若是几次过后有输出容易,困难的是这个时间段的程序不好编。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也曾看过一个帖。那个帖是说指定时间内是否发生3个脉冲。说得很详细的了。可,找不到……

我帮你找到那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3022225200001-1.shtml#replyea

网友M:
看了后表示有点头疼!!

楼主:
上面的帖子我看了,但是把3改成9为什么就不行呢?

楼主:
如果不考虑信号重叠的话,robotH 的程序是比较简洁地,但这里没有复位,程序不能连续的运行。

再加几句复位程序,也能实现我的要求。当时也没想到程序会这么复杂的。

Q0.0的复位方式与!Q0.1相同。我测试了一下可以用。

wyb2866255 的程序考虑的比较周全,但是我测试时没有输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winter938 的程序我一会试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winter938
积分:2090
帖子:48
注册:05-06-12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wyb2866255
积分:8662
帖子:65
注册:10-07-01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网友J:
复位应该采用按钮复位。因为既然故障报警了,就需要人为检查一下,确认后再复位。

楼主:
不过现场似乎没有这个钮,只是输出一个接点信号给中控室,中控室确定是否停机。我暂时也是按照现有的流程编一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啊,这个悬赏分数如何给出呢?

网友F:
       楼主:我上面编写的程序,没有上机运行,这二天搞到PLC一运行发现有点问题,我是用导线点击输入点,发现由于抖动发生打连发的现象,使计数无法控制,为此重新编程,4个输入点都加抖动措施,编程思路也做了改动,通过上机运行证明程序是正确无误的。如你想要,告诉邮箱地址,我将程序传给你,可直接使用。今日有事,明日再将程序贴上来。

网友I:
西门子官网的S7 200论坛yanxiao版主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3&a_id=890435&s_id=1&num=20#anch

网友N:
很简单的东西,干吗做的那么复杂,我写个凑个热闹

网友N:
LD I0.0
EU
LD I0.1
EU
OLD
LD I0.2
EU
OLD
LD I0.3
EU
OLD
LD C1
O T37
CTU C1, 9
Network 2
LDW= C1, 1
LDW= C1, 9
O T37
NOT
A M0.0
OLD
= M0.0
TON T37, 600
Network 3
LDW= C1, 9
AN T37
LD I0.5
NOT
A Q0.0
OLD
= Q0.0

网友N:
只9个的,因为一样,I0。5是输出复位

网友N:
几个依次做几个平行,复位同理,可能西门子有这种指令,

网友F:
       出门二日,今日傍晚才到家,此贴晚出一天,望谅解!此程序经过上机,多次试验,证明编程无误,动作可靠。

网友F:
             I0.6为复位输入点,按此点,程序可以重新执行。程序结束。

网友F:
       下面是该程序运行时,观测状态标的记录:

      开机或按下复位按钮(I0.6)上表各点当前值=0,点击一个输入点,VW102=2,再点击另一输入点,VW104=7.....第4次同时点击二个输入输入点,VW108与VW10同时=19,表中显示数据与点击输入点的情况完全符合,当点击此数(输入脉冲个数)>=9(或15)时,程序用最后脉冲的时间减去前9(或15)脉冲的时间值,其差<=60,Q0.0(或Q0.1)=1,否则Q0.0(或Q0.1)=0。

楼主:
感谢wyb2866255 的帮助。这两天我也没在家,所以没给你留邮箱,见谅。你的程序今天我试一下。作为这方面的高手,以后可能会多多请教的。

网友I:
按S7 200官网论坛yanxiao版主的思路做了下面的程序,请指正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myreply=&b_id=3&a_id=890435&s_id=1&num=#anch

楼主:
毕老师的程序似乎没有1分钟的限制。

网友O(2018-10-24):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对:网友F 关于 楼主:1、...

大神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题目:输入点4个:I0.0、I0.1、...

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