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送电跳OC2或OC3,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10):
送电过约一分钟即跳,有时OC2有时OC3,真怪,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OC2和OC3分别为减速过流和恒速过流。看下加减速时间是否过短;转矩提升量是否过大;负载是否过大或变频器是否过小?

楼主:
送电即跳,不是运转才这样

网友B:
小于22KW应该是模块驱动极损害,只有换模块

网友C:
一般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OC2是减速时过电流

OC3是恒速中过电流

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1、加减速时间过短,这是最常见的故障;

2、模块损坏;

3、驱动电路损坏导致过流报警;

4、检测线路损坏导致报警。

网友E:
主控板或检测电路故障,导致误报。

网友B:
楼上说的在理。  考虑主板,和霍尔及运放检测

网友F:
维修联系:13830812651

楼主:
6楼说的应该对,可这个变频器在用户处这样,拿回我开机检测没问题,装机送电再试没问题了,接1.5KW电机空载测三相电压电流平衡,会不会是模块端子长时间没用氧化,接触不良导致保护,送到用户处不会在这样吧,直流电压540左右,应该还行,谁能出个好主意呀?

楼主:
请看这个,是什么?在电源和E端处,焊下就好了。

网友G:
是一个3300P的电容。

楼主:
谢了!我已知道。只是没有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板或检测电路故障,导致误报。

怎么测试好坏?没有大的负载,电压都平衡,小电机测试电流平衡

楼主:
都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现在看是好的,没问题了。运行运行看看呗

楼主:
到客户处不好没法交代!那就影响生意了

楼主:
谁有好的建议?

多谢了!

楼主(2011-09-11):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是好的,没问题了。运行运行看看呗

怎么办?

楼主:
试机后没有问题,谁能解释?

网友H: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谁知道说一下吧,我学习一下

楼主(2011-11-18):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你是多大的?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I(2017-09-21):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是好的,没问题了。运行运行看看呗

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