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大功率变频器能单独给电源板上电么?

楼主(2011-08-10):
我有一台ATV61 316KW和一台ATV71  90KW的施耐德变频器 它们的电源板我直接加直流电,板子能起振么?哪位师傅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A:
你要看看电源板的电路,是直接从直流母线上取的电吗?一般是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加直流电,好板子可以起振。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楼主:
谢谢啊  那位试试  我的机子逆变炸过 查电源那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上点起振不了, 那我最再去查下电路看看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