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报表功能实现显示设备启动、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的方法

楼主(2011-08-10):
在对设备的状态进行监控中,往往要取得一些参数来记录和分析设备的运行状况。这其中就包括设备的启动时间、停止时间和运行的时长。当然,组态软件不会有这样的功能,让我们轻易实现。不过,通过组态软件的报表功能,再通过二次开发,写一些脚本语言。实现起来倒也不难。以下,以组态王为例,是对操作过程的描述,希望能够对需要的人有一些帮助。

总体思路:以一个项目为例。在这个工程中,有21台设备的运行状态需要记录,他们的运行状态依次记录在报表中。报表中的每一行都表示,此设备的一个运行周期。由于设备状态在报表中依次排列,因此需要相应的变量来保存该设备状态所在的行数。这样,当停止该设备时,才能将“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填充到正确的位置。这样,就需要建立21个内存整形变量。由于报表中的记录依次排列,因此还需要一个变量来保存报表中最后一条记录的行数,这样才能顺序填充记录。

1、 新建报表,并命名为“报表1”。

2、 创建内存整形变量。21个内存变量分别保存21个设备状态所在的行数。1个内存变量保存报表中最后一条记录的行数。

3、 编写自定义函数,好处是减少代码量,修改方便。

脚本内容具体如下
//"var"是变量的名称,"name"是要显示在报表中的字符串,"varRow"是保存记录的行数
//用年月日,时分秒,系统变量来组合形成日期。
//不用日期变量,因为其格式长度不确定,在后来的分解中会很麻烦。
string strY=StrFromInt( \\本站点\$年, 10 );
string strM=StrFromInt( \\本站点\$月, 10 );
string strD=StrFromInt( \\本站点\$日, 10 );

string strH=StrFromInt( \\本站点\$时, 10 );
string strMi=StrFromInt( \\本站点\$分, 10 );
string strS=StrFromInt( \\本站点\$秒, 10 );

//确定日期的格式,并使长度和位置固定
if(\\本站点\$月<10) strM="0"+strM;
if(\\本站点\$日<10) strD="0"+strD;
if(\\本站点\$时<10) strH="0"+strH;
if(\\本站点\$分<10) strMi="0"+strMi;
if(\\本站点\$秒<10) strS="0"+strS;

//组合,定义格式
string str=strY+"-"+strM+"-"+strD+" "+strH+":"+strMi+":"+strS;

//启动设备时,将“序号”、“名称”、“启动时间”填充到报表中
if(var==1)
{
long num=报表当前行-1;
string id=StrFromInt( num, 10 );

ReportSetCellString("报表1", 报表当前行, 1, id);//序号
ReportSetCellString("报表1", 报表当前行, 2, name);//名称
ReportSetCellString("报表1", 报表当前行, 3, str);//开始时间

varRow=报表当前行;//所在行=报表当前行
报表当前行=报表当前行+1;
}
//停止设备时
else
{
string startStr=ReportGetCellString("报表1", varRow, 3);//从报表中取得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转换秒 2011-05-06 12:23:34
string midY=StrMid( startStr, 1, 4 );
string midM=StrMid( startStr, 6, 2 );
string midD=StrMid( startStr, 9, 2 );

string midH=StrMid( startStr, 12, 2 );
string midMi=StrMid( startStr, 15, 2 );
string midS=StrMid( startStr, 18, 2 );

long lY=StrToInt( midY);
long lM=StrToInt( midM);
long lD=StrToInt( midD);

long lH=StrToInt( midH);
long lMi=StrToInt( midMi);
long lS=StrToInt( midS);

long startTime= HTConvertTime(lY,lM,lD,lH,lMi,lS);
long endTime= HTConvertTime(\\本站点\$年,\\本站点\$月,\\本站点\$日,\\本站点\$时,\\本站点\$分,\\本站点\$秒);//结束时间转换秒

//计算时间差
long timeLength=endTime-startTime;//单位秒
//秒转换为小时
//timeLength=timeLength/3600;
string endStr=StrFromInt( timeLength, 10 )+"秒";

//将“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填充到报表中
ReportSetCellString("报表1", varRow, 4, str);//结束时间
ReportSetCellString("报表1", varRow, 5, endStr);//时间长度

}

4、 建立设备启动或停止的运行事件命令。只需调用自定义函数,并将填写相应的变量即可。如:SetReport(\\本站点\冰水循环泵2运行,"冰水循环泵2",\\本站点\冰水循环泵2所在行);

5、 运行程序

网友A(2011-11-13):
非常感谢,老兄,牛人总是让人尊敬的。

网友B(2012-08-23):
有做过的吗?为什么我按照以上做的不能运行呢?

网友C(2012-10-30):
楼主还在 吗?牛人在吗?不要潜水

网友C:
此图是结构变量内的吗?

网友C:
我即可就去,谢楼上

DCS、自动化

网友:
我们经常做这些案例,有兴趣联系QQ:1918263225

网友D(2014-01-31):
谢谢老师分享最好有工程案例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很想好好学习下!

网友G(2014-04-15):
几个问题能问下吗?

1)第一行能固定不动吗?就是下面填的再多行,第一行始终出现

2)表格填多行时,如果超过了原来设定的行数,超出了显示区域,运行时始终最后一行显示,怎么设置?

3)怎样自动保存,保存后又如何装载新表格

主要是第一、第二问!!

网友H(2014-09-22):
牛人总是让人膜拜,谢谢,老师

网友I(2015-02-04):
这是个老帖子,新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您这个报表主要是把设备启动运行、停止记录一次、能不能多条记录,设备多次急停是要记录的

2、你这个是固定行、固定设备记录在报表中的位置,能否随机的记录呢

网友J(2015-07-02):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J:
能帮忙指导一下吗?

表格填多行时,如果超过了原来设定的行数,超出了显示区域,运行时始终最后一行显示,怎么设置?

网友K(2021-12-15):
引用 网友G:
几个问题能问下吗?1)第一行能固定不动吗?就是下面填的再多行,第一行始终出现2)表格填多行时,如果超过了原来设定的行数,超出了显示区域,运行时始终最后一行显示,怎么设置?3)怎样自动保存,保存后又如何...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2023-07-05):
这个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