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怎么不能居中了啊?

楼主(2011-08-10):
最新版的软件,数值输入或数值显示,这些怎么不能居中了啊?只有左对齐,前导零,右对齐。以前的版本软件有的啊,不能居中这个感觉很别扭啊。

网友A:
有这种情况。                                      .

网友B:
字体居中设置,在外部的字体菜单栏可以设置。如果你的软件里没有这一项,请点击检视--字体。

楼主:
外部菜单也是设不了的,这个我可以很肯定的。楼上的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你在工具栏选择居中,编译,离线模拟,你会发现那个数字就不在中间。越升级越不行了,这个严重要求威纶公司整改!!!

网友B:
我使用的就是443版本,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像下图的状况,选中了元件中的文字,显示红色。

此时点选居中对齐等肯定无效的。你只要点选元件一次,元件周围八个控制点是蓝色的情况才可使用。

最简单的办法:CTRL+A再点居中。

楼主:
金牌人机,你好,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外部菜单栏里的居中功能只有在软件里设置成前导零后才能居中,也就是说要想用这个居中功能,数字必须是前导零的(这样就不好了,比如是18,就会变成0018,别扭)。你为什么不自己创建一个程序,编译,离线模拟试一下呢?我讲的绝对没有错的。

网友B:
抱歉,水冰凉。我理解有误。

至于对齐的这个问题,还是看个人使用习惯吧!

楼主:
以前低版本的是好的,可以不用前导零就能居中。麻烦的是我以前低版本做的程序全部用最新版的软件编译过了(看见新版本就升级,一开始不知道新版本软件会有这样的问题),导致所有的数字都是歪在一边的,难看死了,痛苦啊!再次强烈要求威纶通公司把这个问题整改好!谢谢!

网友C:
1,或者12,或者123,或者1234——无论显示哪一个都需要居中

数字跑啊跑,方框觉得累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

楼主:
看了其它几个牌子的触摸屏软件,都可以不用前导零就能居中的。威纶通你这个“个人使用习惯”真是与众不同啊,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看了其它几个牌子的触摸屏软件,都可以不用前导零就能居中的。威纶通你这个“个人使用习惯”真是与众不同啊,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威纶通早期的版本,包括EB500的都没有您说的居中设置,针对您的这个意见,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进行反应。非常感谢您对威纶通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和建议。

楼主:
非常感谢 金牌人机!

网友D(2011-09-16):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楼主:
新版软件还是没解决数字居中的问题,抗议!抗议!

楼主:
我会尽量每天抗议一次,呵呵!

网友E:
抗议无效,维持原判 ,呵呵

楼主:
如果抗议无效,我要告到中央去。

楼主:
哎,无人理啊!!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