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编程能对电机实行变频调速

楼主(2011-08-10):
西门子s7-200怎么编程能对电机实行变频调速

网友A:
你要求几种速度,联系变频器的说明,做几种输出就行了!正确接线.

网友B:
S7200实现对变频器的速度控制,可以通过USS通讯来实现,很方便,接线也简单!留下邮箱发一个自己编的程序给你参考下!

网友C:
代办营业执照 代办公司注册 www.kuaijia88.com
玻璃幕墙、铝合金门窗 www.gx-kunheng.com
现代高档纱窗 www.gxyajing.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S7200实现对变频器的速度控制,可以通过USS通讯来实现,很方便,接线也简单!留下邮箱发一个自己编的程序给你参考下!

给我也发一个,谢谢!我的邮箱是1160362912·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S7200实现对变频器的速度控制,可以通过USS通讯来实现,很方便,接线也简单!留下邮箱发一个自己编的程序给你参考下!

兄弟,能否帮我解决下面的问题:西门子S7-200模拟量编程,VW好象很乱,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很难搞清楚,不象数字量从输入到中继或输出,一个连一个,非常清楚,哪位高手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11603629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