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怎么配热保护器

楼主(2011-08-10):
一台100KW的压缩机是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    那热保护器怎么配    电流怎么算   请各位指教下   谢谢

网友A:
看你的热保护器装在何处,如果在角接触器之一下端,按额定电流二分之一的110%设定;若装在总电源马达开关的下端,按额定电流的110%设定。供参考。

楼主:
热保护器是装在主接触器的下面    这样电流怎么算   有什么算的公式不

网友B: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 ,那热保护器怎么配?

1、如果热继电器通过的是线电流,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配;

2、如果热继电器通过的是相电流,按电机的额定相电流配;

3、相电流=额定电流/√3

网友C:
热继电器选型及整定原则
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产生热量,使检测元件受热弯曲而推动机构动作的一种继电器。由于热继电器中发热元件的发热惯性,在电路中不能做瞬时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它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断相保护和三相电流不平衡运行的保护及其它电气设备状态的控制。
一、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热继电器的作用和分类
在电力拖动控制系统中,当三相交流电动机出现长期带负荷欠电压下运行、长期过载运行以及长期单相运行等不正常情况时,会导致电动机绕组严重过热乃至烧坏。为了充分发挥电动机的过载能力,保证电动机的正常启动和运转,而当电动机一旦出现长时间过载时又能自动切断电路,从而出现了能随过载程度而改变动作时间的电器,这就是热继电器。显然,热继电器在电路中是做三相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用。但须指出的是,由于热继电器中发热元件有热惯性,在电路中不能做瞬时过载保护,更不能做短路保护。因此,它不同于过电流继电器和熔断器。
按相数来分,热继电器有单相、两相和三相式共三种类型,每种类型按发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又有不同的规格和型号。三相式热继电器常用于三相交流电动机,做过载保护。
按职能来分,三相式热继电器又有不带断相保护和带断相保护两种类型。
2、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和工作原理
1)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
因为热继电器的触点动作时间与被保护的电动机过载程度有关,所以在分析热继电器工作原理之前,首先要明确电动机在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条件下,电动机的过载电流与电动机通电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称为电动机的过载特性。
当电动机运行中出现过载电流时,必将引起绕组发热。根据热平衡关系,不难得出在允许温升条件下,电动机通电时间与其过载电流的平方成反比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可以得出电动机的过载特性,具有反时限特性,如图l中曲线1所示。

图1:电动机的过载特性和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及其配合

为了适应电动机的过载特性而又起到过载保护作用,要求热继电器也应具有如同电动机过载特性那样的反时限特性。为此,在热继电器中必须具有电阻发热元件,利用过载电流通过电阻发热元件产生的热效应使感测元件动作,从而带动触点动作来完成保护作用。热继电器中通过的过载电流与热继电器触点的动作时间关系,称为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如图1中曲线2所示。考虑各种误差的影响,电动机的过载特性和继电器的保护特性都不是一条曲线,而是一条带子。显而易见,误差越大,带子越宽;误差越少,带子越窄。
由图中曲线l可知,电动机出现过载时,工作在曲线1的下方是安全的。因此,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应在电动机过载特性的邻近下方。这样,如果发生过载,热继电器就会在电动机末达到其允许过载极限之前动作,切断电动机电源,使之免遭损坏。
2)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热继电器中产生热效应的发热元件,应串接于电动机电路中,这样,热继电器便能直接反映电动机的过载电流。热继电器的感测元件,一般采用双金属片。所谓双金属片,就是将两种线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以机械辗压方式使之形成一体。膨胀系数大的称为主动层,膨胀系数小的称为被动层。双金属片受热后产生线膨胀,由于两层金属的线膨胀系数不同,且两层金属又紧密地贴合在一起,因此,使得双金属片向被动层一侧弯曲,由双金属片弯曲产生的机械力便带动触点动作。
双金属片的受热方式有4种,即直接受热式、间接受热式、复合受热式和电流互感器受热式。直接受热式是将双金属片当做发热元件,让电流直接通过它;间接受热式的发热元件由电阻丝或带制成,绕在双金属片上且与双金属片绝缘;复合受热式介于上述两种方式之间;电流互感器受热式的发热元件不直接串接于电动机电路,而是接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这种方式多用于电动机电流比较大的场合,以减少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

图2:热继电器的结构原理图
热元件3串接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电动机绕组电流即为流过热元件的电流。当电动机正常运行时,热元件产生的热量虽能使双金属片2弯曲,但还不足以使继电器动作;当电动机过载时,热元件产生的热量增大,使双金属片弯曲位移增大,经过一定时间后,双金属片弯曲到推动导板4,并通过补偿双金属片5与推杆14将触点9和6
分开,触点9和6为热继电器串于接触器线圈回路的常闭触点,断开后使接触器失电,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断开电动机的电源以保护电动机。
调节旋钮11是一个偏心轮,它与支撑件12构成一个杠杆,13是一压簧,转动偏心轮,改变它的半径即可改变补偿双金属片5与导板4的接触距离,因而达到调节整定动作电流的目的。此外,靠调节复位螺钉8来改变常开触点7的位置使热继电器能工作在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工作状态。调试手动复位时,在故障排除后要按下按钮10才能使动触点恢复与静触点6相接触的位置。
3)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三相电动机的一根接线松开或一相熔丝熔断,是造成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热继电器所保护的电动机是Y接法,当线路发生一相断电时,另外两相电流便增大很多,由于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流过电动机绕组的电流和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相同,因此普通的两相或三相热继电器可以对此作出保护。如果电动机是△形接法,发生断相时,由于电动机的相电流与线电流不等,流过电动机绕组的电流和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相同,而热元件又串联在电动机的电源进线中,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线电流来整定,整定值较大。当故障线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在电动机绕组内部,电流较大的那一相绕组的故障电流将超过额定相电流,便有过热烧毁的危险。所以△接法必须采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带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是在普通热继电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差动机构,对三个电流进行比较。差动式断相保护装置结构原理如图3所示。热继电器的导板改为差动机构,由上导板1、下导板2及杠杆5组成,它们之间都用转轴连接。
图3 a为通电前机构各部件的位置。图3 b为正常通电时的位置,此时三相双金属片都受热向左弯曲,但弯曲的挠度不够,所以下导板向左移动一小段距离,继电器不动作。图3 c是三相同时过载时的情况,三相双金属片同时向左弯曲,推动下导板2向左移动,通过杠杆5使常闭触点立即引计。图3d是C相断线的情况,这时C相双金属片逐渐冷却降温,端部向右移动,推动上导板1向右移。而另外两相双金属片温度上升,端部向左弯曲,推动下导板2继续向左移动。由于上、下导板一左一右移动,产生了差动作用,通过杠杆的放大作用,使常闭触点打开。由于差动作用,使热继电器在断相故障时加速动作,保护电动机。

图3:热继电器差动式断相保护机构动作原理图
1上导板;2下导板;3双金属片;4常闭接点;5杠杆
二、热继电器的选型及整定原则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既必要又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热继电器,进行必要的整定。一般涉及到电动机的情况有工作环境、起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的过载能力等。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起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热继电器的正确选用.与电动机的工作制有密切关系。当热继电器用以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当热继电器用以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每小时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对于正反转相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具体原则如下:
1.热继电器类型选择:
热继电器从结构型式上可分为两极式和三极式。三极式中又分为带断相保护和不带断相保护,主要应根据被保护电动机的定子接线情况选择。当电动机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时,必须采用三极式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原因详见本文一、 2之 3));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一般采用不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由于一般电动机采用星形接法时都不带中线,热继电器用两极式或三极式都可以。但若电动机定于绕组采用带中线的星形接法时,热继电器一定要选用三极式。
另外,一般轻载起动、长期工作的电动机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宜选择二相结构的热继电器;当电动机的电流电压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较少有人看管时,可选用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
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选择:
1)保证电动机正常运行及起动:
在正常起动的起动电流和起动时间、非频繁起动的场合,必须保证电动机的起动不致使热继电器误动。当电动机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起动时间不超过6s、很少连续起动的条件下,一般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实际中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可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考虑保护对象--电动机的特性:
电动机的型号、规格和特性 电动机的绝缘材料等级有A级、E级、B级等,它们的允许温升各不相同,因而其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相同。在选择热继电器时是应引起注意的。另外,开启式电动机散热比较容易,而封闭式电动机散热就困难得多,稍有过载,其温升就可能超过限值。虽然热继电器的选择从原则上讲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考虑,但对于过载能力较差的电动机,它所配的热继电器(或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就应适当小些。在这种场合,也可以取热继电器(或热元件)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3)考虑负载因素:
如负载性质不允许停车、即便过载会使电动机寿命缩短,也不应让电动机冒然脱扣,以免生产遭受比电动机价格高许多倍的巨大损失。这时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可选择较大值(当然此工况下电动机的选择一般也会有较强的过载能力)。这种场合最好采用由热继电器和其它保护电器有机地组合起来的保护措施,只有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过载时方考虑脱扣。
总之,这不是一个教条的公式,应综合考虑。
3.热元件整定电流选择:
根据热继电器型号和热元件额定电流,即可查出热元件整定电流的调节范围。通常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整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对过载能力差的电动机,可将热元件整定值调整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6-0.8倍;当电动机起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可将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4.热继电器应具有既可靠又合理的保护特性, 具体而言应具有一条与电动机容许过载特性相似的反时限特性,且应在电动机容许过载特性之下,而且应有较高的精确度,以保证保护动作的可靠性。
5其它注意事项:
1)操作频率:当电动机的操作频率超过热继电器的操作频率时,如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可逆运转和密接通断,热继电器就不能提供保护。这时可考虑选用半导体温度继电器进行保护。
2)对于工作时间较短、间歇时间较长的电动机(例如摇臂钻床的摇臂升降电动机等),以及虽然长期工作但过载的可能性很小的电动机(例如排风机等),可以不设过载保护。
3)对点动、重载起动,连续正反转及反接制动等运行的电动机,一般不宜用热继电器。
4)应当具有一定的温度补偿:由于周围介质温度的变化,在相同的过载电流下,热继电器的动作将产生误差,为消除这种误差,应当设置温度补偿措施;
5)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热继电器保护动作后即使热继电器自动复位,被保护的电动机都不应自动再起动的原则,否则应将热继电器设定为手动复位状态。这是为了防止电动机在故障未被消除而多次重复再起动损坏设备。例如:一般采用按钮控制的手动起动和手动停止的控制电路,热继电器可设定成自动复位形式;采用自动元件控制的自动起动电路应将热继电器设定为手动复位形式;凡能自动复位的热继电器,动作后应能在5分钟内可靠地自动复位。而手动复位的在动作后2分钟内用手按下手动复位按钮时,也应可靠地复位。多数产品一般都有手动与自动复位两种方式,并且可以利用螺钉调节成任一方式,以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
6)动作电流值应当可调 为能满足生产和使用中的需要,减少规格档次,所以某一规格的热继电器应能通过凸轮的调节来实现。
7)因热元件受热变形需要时间,故热继电器只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不能作为短路保护用。因此,在使用热继电器时,应加装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对于重载、频繁起动的较大容量的重要电动机,则可用过电流继电器(延时动作型的)作它的过载和短路保护。
8)怎样分析热继电器动作特性曲线(略,大家都清楚吧,有需要时再写吧)
三、再强调几个问题:
1)安装方向
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很容易被人忽视。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发热,推动双金属片动作。热量的传递有对流、辐射和传导三种方式。其中对流具有方向性,热量自下向上传输。在安放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下方,双金属片就热得快,动作时间短;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当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他电器50 mm 以上,以免受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热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2)连接导线的选择
出线端的连接导线,应按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进行选择,过粗或太细也会影响热继电器的正常工作。连接线太细,则连接线产生的热量会传到双金属片,加上发热元件沿导线向外散热少,从而缩短了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如果采用的连接线过粗,则会延长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额定电流为10 A 的热继电器,其出线端连接导线的截面积以2.5 mm2 为宜(单股铜芯塑料线),20 A 的以4 mm2 为宜(单股铜芯塑料线),60 A 的以16 mm2 为宜(多股铜芯橡皮软线),150 A 的则以35 mm2 为宜(多股铜芯橡皮软线〕。因为导线材质和粗细都会影响热元件端接点传导到外部热量的多少。导线过细,轴向导热性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导线过粗,则轴向导热快,热继电器可能滞后动作。热继电器出线端的连接导线一般采用铜芯导线。若选用铝芯导线,则导线截面积应增大1.8 倍,并且导线端头应挂锡。
连接导线截面选择参照表: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I/ A 连接导线截面积MM2
0 < IN ≤8 1
8 < IN ≤12 1. 5
12 < IN ≤20 2. 5
20 < IN ≤25 4
25 < IN ≤32 6
32 < IN ≤50 10
50 < IN ≤65 16
65 < IN ≤85 25
85 < IN ≤115 35
115 < IN ≤150 50
150 < IN ≤160 70
3)使用环境
主要指环境温度,它对热继电器动作的快慢影响较大。热继电器周围介质的温度,应和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相同,否则会破坏已调整好的配合情况。例如:当电动机安装在高温处,而热继电器安装在温度较低处时,热继电器的动作将会滞后(或动作电流大);反之,其动作将会提前(或动作电流小)。
对没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应在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使用。对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可用于热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但应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应考虑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和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当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高于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15℃以下时,应使用大一号额定电流等级的热继电器;当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低于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15℃以下时,应使用小一号额定电流等级的热继电器。此外,也应考虑到电动机的负载情况及热继电器可能需要的调整范围。
4)热继电器的调整
投入使用前必须对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进行调整,以保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匹配。热继电器在接入电路使用前,须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对热继电器的特定电流进行调节,以满足相应的使用场合。
例如,对于一台10kW、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9. 9A ,可使用XX20 - 25 型热继电器,热元件整定电流为17~21~25A ,先按一般情况整定在21A ,若发现经常提前动作,而电动机温升不高,可改整定电流25A 继续观察;若在21A 时,电动机温升高,而热继电器滞后动作,则可改在17A 进行观察,以得到最佳的配合。
用于反复短时间工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额定电流的调整。在现场多次试验、调整才能得到较可靠的保护。方法是:先将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调到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略小,运行时如果发现其经常动作,再逐渐调大热继电器的额定值,直至满足运行要求为止。特殊工作时电动机保护。正、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来保护。较理想的方法是用埋入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我qq群122673247  大家里聊聊

网友D:
接到断路器下面也可。

网友E(2012-09-20):
因为,功率偏大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热继电器最佳安装位置是在K2交流接触器输出端,避免了启动时的大电流,保护了运行时负载是否过载情况,因为,这个位置是保护了电动机在角型时的一个绕组端,所以,电流是线电流的1/√3。请注意选择整定值。

网友F:
对:浒大水关于因为,功率偏大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热继电器最佳安装位置是在K2交流接触器输出端,避免了启动时的大电流,保护了运行时负载是否过载情况,因为,这个位置是保护了电动机在角型时的一个绕组端,所以,电流是线电流的1/2。请注意选择整定值。 内容的回复:

“电流是线电流的1/2 ”这句话想当然了,相电流和线电流是1.732倍关系,不是2倍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浒大水关于因为,功率偏大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热继电器最佳安装位置是在K2交流接触器输出端,避免了启动时的大电流,保护了运行时负载是否过载情况,因为,这个位置是保护了电动机在角型时的一个绕组端,所以,电流是线电流的1/2。请注意选择整定值。 内容的回复:“电流是线电流的1/2 ”这句话想当然了,相电流和线电流是1.732倍关系,不是2倍关系。

是的,经过现场验证,你的说法正确。是我想像的错误,在这里纠正一下,谢谢!

网友G:
100KW的电机采用热继电器保护,其额定电流接近200A,即使接在相电流回路,电流也只小到1/√3。建议采用电流互感器+小热继电器,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共用。

网友H:
在星型启动过程中,电流比三角运行时小。所以热继保护按照正常运行时状态配置就可以了。

具体选择看电动机KW数,额定电流值。一般原则热继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值1.1倍就可以。

但一定要注意电动机绕组的接法。在三角形接法中最好把保护器串接在相电路中。这样可以有效反映出电机绕组发热情况。

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被保护电机的过载不应超过允许值。如果热继电器和电动机环境温度一样,则可以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不待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否则的话,可以选择带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其动作电流不随环境温度而变。

2、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不应过分小于电机允许过载发热时间

3、不要影响电机启动

4、如果需要断相保护。就要选择具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00KW的电机采用热继电器保护,其额定电流接近200A,即使接在相电流回路,电流也只小到1/√3。建议采用电流互感器+小热继电器,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共用。

建议非常好,这样的话,提高了线路的安全性,至少少了二个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