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请教

楼主(2011-08-10):
我有个程序PH在低于4时候开动加酸泵,PH大于3时关掉加药泵,我用了以下的程序摸拟通不过,请高手看看,不能发图就描述了

网络1

i0.0常开开关  ----   实数比较(PH > =4 ) ----  |p|  ------  (S) q0.0     // 当大于4时启动Q0.0

网络2

i0.0常开开关 ----  实数比较(PH<=3) -----  |p|  --------  (R)q0.0   //当小于3时关闭Q0.0

网络3

i0.0   ----- |N| ------(R)q0.0       //系统关闭时,如果Q0.0工作,则正常关闭

在摸拟的时候,没有摸拟量PH输入,我把他设成5,结果i0.0闭合Q0.0不工作,把比较把令跟I0.0换个位置也不工作,请高手指点啊。

如果用这个程序实现上述目的行不,如果不行请指点下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在这个地方抓上升延指令没用处,可以去掉

楼主:
当初采用上升延的目的是:如果大于4工作了,一旦到了3.9,立马停下,肯定到不了3,电机启停太频繁,容易出故障,所以一旦大于4就工作,到3.1也不停下,然后等到满足小于3的条件就停下,所以想用这个加一个上升延带自保的线圈。如果上升延用不了,那应该咋整呢。

楼主:
弄错了,修改下,这个Q0.0还有个手动控制语句,其中I0.0是自动/手动选择,I0.1是手动开/关

网络4:

I0.0常闭开关————I0.1常开开关————()q0.0

我今天仿真了下,前三句可以实现,但第四句加上无论加在前面还是后面,I0.0闭合Q0.0均不动作,I0.0放开,手动I0.1可以控制。

高手帮再分析下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手动i0.1后加一个|p|   及 |N|再加线圈,立马解决,在上面的情况下,I0.1后面不能直接就Q0.0线圈

网友B:
你的PH<4  或者PH>3 才对吧!你是不是程序错了,检查下啊

楼主:
PH>4的时候+++药水,加了之前PH会变低,当低于3的时候就停止,不是PH越加就越高。

网友C(2011-09-26):
我有个程序PH在低于4时候开动加酸泵,PH大于3时关掉加药泵,//

先检查一下你这句话 是不是猫冬了?

网友D:
西门子200 PLC学习中

网友E:
这个 伯克 有点意思!http://user.qzone.qq.com/471382309/blog/1309774636#!app=

没法子,我发不了帖子。

网友F(2013-04-22):
照楼主所说编的程序做了试验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G:
你程序弄错了吧   是PH值跟你要的状态弄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