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的一次侧线圈和二次侧线圈的阻值有公式关系么?

楼主(2011-08-10):
请问变压器的一次侧线圈和二次侧线圈的阻值有公式关系么?

网友A:
匝数关系吧,电压比等于匝数比,电阴和线质有关系

网友B:
直流电阻值与线径、长度、材料有关,倒没有注意过(一次侧线圈和二次侧线圈)之间的公式关系。

网友C:
变压器有阻抗变换作用:Z1 = k^2  Z2

网友D(2012-06-10):
不知道,有谁知道谢谢

网友E:
这就和变压器线圈所使用的材料有关(是铜还是其它的材料),不同的材料的电阻率是不一样的,电阻还与导线的截面积有关,电阻还与导线的长度有关,电阻与温度有关一般情况下要把电阻换算为20摄氏度是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