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通讯用法

楼主(2011-08-10):
有谁做过台达PLC和丹佛斯FC300变频器走modbus的例子吗,本人最近在做这个项目,但一直没有成功,不知道坛里有谁做过的可否发个该例子,多谢。 我想用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停及频率给定,不知道在台达程序里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例子,不知你可找到了,找到了透露下啊!

网友B:
你说的是两个意思,第一,通讯参数写的都对,但就是通讯不上;第二,可以通讯上,但不能控制变频器;这个你要仔细看看丹佛斯MODBUS通讯说明书,那些参数地址所对应的MODBUS地址与PLC中写的地址一致否,当然前提是通讯参数要一致,接线无误。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丹佛斯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地址,不知道谁能解释下这块,本人以前是做过台达的。

楼主:
谁能给我一个MODRD K1 ???? K1   的地址,我就是要读变频器的频率,想知道  "????"地址是多少?谁能帮我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