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R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1-08-10):
今天拿到两套三洋R系列RS1A03AAW 加 R2AA06040FH00 与上位机接线时发现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另外发现驱动器只能接 收24V上位机脉冲信号,问过一些人,有的说加个电阻,但是加电阻的那一段抗干扰性差。有的说加光偶,但是速度又是问 题,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上位机只能给5V的信号,接法为差分

网友A:
你的这款伺服不可能是24V的脉冲信号,你只需要将差分信号一一对应接好,设置正确的参数就可以了。位置模式下,你只要将SY08 设置为02  (控制模式),GR811设置为02(脉冲+方向),就能正常运转了,再只有一个方向的话就要检查上位机或者线路了。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好好看看资料

楼主:
我已检查过参数SY08=02 GR811=02 但是还是只能向一个方向动,问过三洋的技术,他们说还是只能24V脉冲信号...唉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上位机的脉冲方式不是脉冲+方向的,而是双脉冲的?

网友B:
RS1我们也在用啊,5V的脉冲信号。不过他的接线确实要注意。最好让他们帮你接一次

网友A:
山洋伺服我已经接触有几年了,还没听到说有24V的脉冲信号,就是其他品牌的很少说有24V的,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如果没有倒是可以联系我,可以交流下看能否帮得到你,QQ1814359373

网友C:
不可能是脉冲电压的问题,否则也不会是只有一个方向,你可以从线路,上位机的脉冲方式方面着手

楼主:
CN1中的26脚方向+    27脚方向-   28脚脉冲+   29脚脉冲-   差分方式接的,还是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而且上电后锁得不紧,如果共阴方式接,电机上电后会抖一下,很明显.上位机用的运动控制卡我接松下A5的就一点问题没有.同行中也有用松下R这一款的,用的共阴方式接的,也没看到出这种问题,唉,不好整啊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C:
还没弄好吗?参数有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