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317 2dp BF灯常红,SF灯闪红,但CPU在RU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1):
cpu 317 2dp BF灯常红,SF灯闪红,但CPU在RUN,是怎么回事??

cpu 下面挂3个IM151分站,分站的灯显示都正常。没有红灯

HMI 通讯都有,操作试了一些都有动作

s120-cu320的三个伺服都能动作

程序中有OB80,OB82,OB100,OB102,OB121,OB122,OB35

程序用了很久了,硬件就是在其中一个分站上换了个 ob8,,不知是不是他的原因,明天上班后在换回来试试,,但换上后几天了,前几天都没事,没亮过红灯。

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呗,谢谢!

国外调试中,请帮帮忙!

网友A:
请查看模块诊断信息,非致命性错误会亮SF灯,但是不会导致停机。

网友B:
看一下诊断信息,和OB8应该没有关系,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C:
请查看模块诊断信息, cpu 正常运行不用管也可以!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OB8的原因,上电前将OB8换回原来的,OK了,但我又换回了新的,报错消失。再换回旧的,也不报错了。

连续两天了,一直没问题

笔名,若此

网友:
请查看模块诊断信息,在去检查,建议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D(2011-09-27):
BF灯是总线故障,查下总线。SF灯亮也需就是因为BF导致的,BF总线故障可导致CPU无法读取某个节点的IO信号,从而导致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