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动启动、停止控制方法

楼主(2011-08-11):
我有台6KW的电机,想设计个控制系统,让它运行1分钟停止10分钟,再自动运行1分钟,反复启动运行。这种启动是否属于频繁启动,是否要安装什么保护装置

网友A:
没有问题,不用什么特别的保护装置,正常安装使用就行。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特别保护装置。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只要加两个数显的时间继电器,带复位功能的,一个控制停止的时间,另一个控制运行的时间,就OK啦!

网友D:
断路器和热继电器总是要装的,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有交替转换的时间继电器,1只就够了,其他配件你懂得吧!

网友E:
算不上频繁,保护用断路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只要加两个数显的时间继电器,带复位功能的,一个控制停止的时间,另一个控制运行的时间,就OK啦!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F:
可不用PLC就可实现

网友G:
用数字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完成控制。必要地短路和过载保护还是有必要加装的。

网友H:
选一个电动机热磁脱扣器就可以啦.

至于控制方面如果想简单点就用时间继电器,小型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相配合控制;如果复杂点就用PLC+交流接触器控制.

网友I:
双时间继电器,空开,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相配合控制。

网友J:
线切割的走丝电机,十多秒就要反转一次。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这样工作。保护电路就仅仅是短路保护和过载热继。还是用接触器直接切换的。有的是可控硅切换。可控硅的,从触发电路看是全压启动的。仅仅是作为无触点切换罢了。

网友K:
那个叫德力西时间继电器  到  电气商店  人家说说  有空  你们加我群122673247

网友L:
不算频繁启动,常规控制即可。

网友A:
复杂一点可用时序控制器来控制启动运行。

网友A:
   运行一分钟停十分钟,对电动机来说没什么问题,不用什么特别保护装置。但是,提请注意:这种运行方式确实属于频繁启动,如果长期使用对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我这有组合式的时间继电器一个,你要不?可以设置开和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