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恒压供水编程求教

楼主(2011-08-11):
一台变频器托三台电机    实现恒压供水   现在我就是泵的增减这逻辑搞不来了   ,工频启动要在变频停下来加变频接触器断开后才能接通工频接触器。还有如果假设中间一台泵坏了    我加泵怎么跳过这台泵到第三台去工作,求高手赐教。(如果谁有和我说的类似程序,给我发一份,有重谢)

网友A:
这个这个请问,有什么重谢?

网友B:
你要用接触器的触头来作为PLC的判断输入。

网友C:
中间的泵坏了,就把断路器分开,然后断路器辅助给PLC信号,就可以跳开中间的泵了,为了保险还可以把接触器的闭合信号和断路器信号同时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泵坏了,就把断路器分开,然后断路器辅助给PLC信号,就可以跳开中间的泵了,为了保险还可以把接触器的闭合信号和断路器信号同时判断

网友E:
我又恒压供水 554076189

网友F:
逻辑还是要自己想清楚的啦